请教什么是零伺服

楼主(2009-05-31):
伺服驱动器在没有给定的情况下为什么电机有力矩呢?

网友A:
因为使能打开了,电机要保持动态静止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在没有给定的情况下"

只要使能打开了,就不存在“没有给定”的情况,几千年前,印度人就提出了“0”的数学概念。0给定也是给定。

网友C:
 此时电机的力矩,是由于驱动器在一直调节以保证位置偏差为零的结果。虽然没有给定,但是一旦电机轴在外力下有转动,则位置偏差存在,这样内部三环会调节以便消除该偏差,这样当然会表现出“有力矩”。

楼主:
谢谢回复,算是解决了一个长期的盲点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在没有给定的情况下"

只要使能打开了,就不存在“没有给定”的情况,几千年前,印度人就提出了“0”的数学概念。0给定也是给定

网友E(2010-04-15):
说得好,使能了电机就要随时听从指挥. 没收到命令就待命. 呵呵.

网友F:
0速力矩是因为:采用了磁通矢量控制技术。d和q分量结合控制,更加详细的请查看交流电机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