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烧了5个电机,高手指教

楼主(2009-05-31):
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10吨 A6 起升电动机 22KW  外围电路用万用表打过。均无任何毛病。

无缺相现象。刚开始怀疑是转子接地。用摇表打过转子对地电阻 均为20兆欧, 电阻对地电阻均正常。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控制方式KT10-100/1J 直接串电阻控制。

网友A:
像这种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应该是外围控制电路的问题,如哪缺相,接地了

楼主:
有点可疑的地方只有 起升换向那四对触点 有两对好象新的一样。其它的均或多或少有拉毛现象。

网友B:
会不会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呢。

楼主:
我也想过可能是起升电机跑外圈或者内圈 但你想想 那也不至于6天烧5个电机 所以 应该是电气毛病,具体等带高手来讨论一哈

网友C:
是否可以描述的更具体一点,比如具体的工况:在什么运行状态烧的,运行到了什么位置,换向是否完成,等等。

网友D:
是主钩电机吧?烧的是转子的话你检查电阻和短接接触器以及电机启动时候是否全电阻启动。测量各档位所串电阻值是否正常。换上新电机时候测量下转子和定子工作和启动电压电流。

楼主:
新的还没来 等来了我在测测看

网友E:
肯定缺相,查查那点断。

楼主:
缺相的话电机的声音就不对 司机很容易辨别出来

网友D:
烧转子还是定子?

网友F:
应该是缺相咯!

zai

网友F:
应该是缺相咯!

再确认下外部线路

网友D:
缺相的话那就是一天烧5台不是6天烧5台了

网友D:
加我QQ565422569一起分析下

网友G:
运行过程中测一下三相的电流,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网友G:
楼主在电路中加了保护没有啊,过载保护,缺相保护之类的!

如果是老手的话缺相应该不用了,一运行马上就知道有没有缺相,不过那么大的电机,过载保护之类的应该不用节省了吧!

网友H:
当电机装上去的时候升降正常否?  刹车部位是否有异想?      (或者电机回来的时候在地上空载几小时  看看温度)

   另外  我觉得检查外围电路不应该用万用表   应该用负载来尝试(如:用220V灯  试一下)

网友G:
另外在烧毁电机之后有没有摸一下电机是否发热很严重?

网友I:
查下联动台里面档位的动作是否正常1

网友J:
会不会接触不良呢?有点不可思义!

网友K:
把所烧的电机全部打开看,是什么现象,导致烧电机再查找原因

网友L:
如果说六天少了五个电机,很难让人理解就没与保护电路吗?如果烧了这么几台电机都没有找出毛病,肯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要细心观察,运行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正常,如果说电机运转不起来或功率达不到,或者电流剧增,应该是缺相。其他烧电机的可能性一是绝缘损坏,电机受潮;另外就是过载,根据楼主的描述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把线路好好检查一遍,缺陷时电机也能运转,只是运行速度,和输出功率不正常,好好检查一下从接触器到电机的线路,还有接触器是不是有问题,把线路认真的检查一遍。

顺便说一下像这样子工作态度,很快就会被炒鱿鱼了

网友M:
我笔记本安装wincc后,造成无线上网不能使用,在“运行”中ping不通,提示硬件错误,卸载wincc后,无线上网恢复正常,请哪位高手指点下,十分感谢!!!!!!

网友N:
只要看到烧毁的电动机就可以初步判断烧毁原因。

1.缺相。滑触线接触效果不良,时好时坏,导致缺相。

2.过载。抱闸是否准确动作?负载轻重?减速机转动是否灵活?

3.转子回路。电阻箱是否完好?回路接线是否正确?电阻箱切除交流接触器是否按时序准确动作?

4.电源电压。

卡一下电流没有?

注意:电动机是短时工作制。按工作时间的不同,带负载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保护,只有过电流保护就可以,其他的保护难以起到好的保护效果。电动机测温保护好一点。

网友O:
保护肯定没有,要不不会烧第二台;

缺相的话,判断很简单,该电机运行的时候测三相电流,看是否均衡,是否超电流,根据结果进行下一步处理。。。

检查线路或者是机械负载

网友P:
如果说六天少了五个电机,很难让人理解就没与保护电路吗?如果烧了这么几台电机都没有找出毛病,肯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网友Q:
查一下制动器,是否在启动后打开,如果没有打开。电机相当于堵转,电流急速升高,导致电机烧坏!

网友R:
我遇到过这样一来的问题,肯定是串相了.

网友S:
不用等电机来,试下凸轮控制器各挡位时,各状态是否正常,转子回路有无问题。

另外,楼主确实需要加电子式的电流继电器,可以用国产北京航天环宇公司的,

不然,真的要走人了

网友T:
把所有和电机 相关的线路,全部检查一遍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此起重机是保修期外的起重机 我是高设计的  保护就是JL12-60A的 大家知道22KW 8极电机的定子电流为55A 转子为72A 左右 所以JL12此保护应该是没错。注意我用的不是瞬动的。

今天现场电工测量了定子的电压 大概在350V左右 所以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说六天少了五个电机,很难让人理解就没与保护电路吗?如果烧了这么几台电机都没有找出毛病,肯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一般吨位比较小的比如32吨以下的起重机 我们没有设缺相 相续保护,老板的意思 不是我们的意思,其它的保护 比如过载 短路 过流设有保护装置。客户烧了5个电机才找我们厂家不是我不帮 是我不知道 仁兄 你说话最好给自己留点口碑 没调查最好以后别乱说 小心嘴巴挨批。

网友U:
搞个电量测试仪来试试,每秒都会记录电压和电流数据

网友V:
换的电机是否是修过的,也就是说电机质量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天烧三台电机,也是行车上用的。

网友W:
缺相的可能性最大,但也不排除制动不良的因素,听楼主说的这些原因,应该是客户的电工责任心强,按理说烧了一台就应该引起高度注意,避免故障重现。

网友X:
我也碰过一次电机连续烧坏和问题。后来查明是电机的转子同线圈铁芯相差5MM。较正后再也没烧了。

如果是缺相的电机通常只烧一组线圈。过载所有线圈都有烧黑。

网友S:
JL12型属于淘汰性产品,起不了多大保护作用。

这个东西最好去现场检查,不是什么大问题,去看了比在这里讨论强多了。

而且,电机问题不大,主要找找外部线路,凸轮控制器触点等。

网友Y:
不要说了,现代社会有钱就好办吗?何苦自己动手,叫人处理就好了.

网友Z:
主要原因是电网电压太低,电机工作电流太大。只要把电网电压升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A:
晕啊,6天烧了5台电机啊,你把问题都没有找出来啊,你拿钳试电流表在运行时测电流啊,看电流的大小啊,烧电机主要是过载引起的,过载引起的在运行时电流就会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上面装个热地

网友AB:
应该还是缺相的问题(接触器换新的吧)

网友AC:
应该还是缺相的问题。。。。。。

网友AD:
请问“热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E:
六天烧了五个电机,太不可思了,那个电工在浪费国家资源,常规电路软故障致于那样浪费忙?

网友AF:
太好了,我收益非浅啊

网友AG:
不可思议,6天坏5个电机,"电压只有350V"要注意工作电压,测量起动时的线电压,和线电流,当端电压降低时(缺相也一样),电流会明显上升,导致电动机的温度上升,烧坏电机.你保护选用的是JL12-60A,选小一档试一下,检查起动主接触器触点,和一二速接触器,试一试有没有变化,一速接触器点是否烧死,电机是换过,但你的转子的滑环是不是换过,查电阻箱.还有工作时抱闸,一般情况下电机不可能说烧就烧,有一定过程,不管怎样,22KW的电机(除电机本身质量外)在坏之前,肯定会有症状出现,尤其听电机声音,因为电机工作不正常,引起电流增大,电流大,电机温度升高,温度升高绝缘损坏.绝缘损坏,形成相间短路或对壳短路,造成电机烧坏.

网友AH:
热继电器等的余量太大了吧?或为了剩钱,没装?

装个变频器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D:

请问“热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J:
大家好,我想问问关于桥式起重机上使用的电缆有没有什么规定,现在安装的起重机使用过去淘汰的玻璃丝电缆是否不允许?

网友AK:
没道理啊。。。照楼主这个意思  就剩电机自身问题了。。。

应该还是外部线路的问题

网友AL:
电源测量时不缺相得话,你试试运行时电源的电压是否有不足的。

如果电源线断的不彻底,电机运行时电源电压不足也容易烧电机。

网友AM:
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为350V一定是有缺相。

判断时可带电机绕组、主触头、电机电缆等一起测量三相电阻;运行时看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且与正常电流相当。

另不知电机烧毁后是什么现象?

网友AN:
to 梦魂 ,这应该是电气回路电压低、电压降大,导致电机启动时电流大,连续工作,电机温度不断上升,到达一定值电机烧了,增大导线的截面。

网友AO:
   6天烧死5个!!!!!

你电机坏时有没有当时看看电机是不是很高的温度,且每次都是电机转子绕组烧的坏有可能是你串的电阻检查过一样哟,且串电阻的接触器各触头正常哟,最好将它们也换了试一下。

网友AP:
     我看你们不要做电工了。烧了三台还找不出原因,还让它烧吗。那都是直来直去的电路都搞不好还在这里叫什么呢。不要把电工侮辱了。

网友AQ:
6天烧坏5台新电动机定子的话,如果确定了线路无接地、虚接、机械无卡阻等故障,就是三相电压零点严重偏移,建议重复接地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烧的是转子可以肯定的说就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AR:
 坏如此多的电机,估计还是电路有问题,没准是接触器老化等造成触点有问题,或是它的线圈工作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电机在工作时,到达电机的电流有缺相的情况,而平时用万能表又很难测量出来!一点愚民的意见呵呵

网友AS:
我觉得可能跟电机前面的接触器 和 热继电器有关系,建议换换

网友:
在换电机前后都要找原因,不找到原因,换上十个也会烧。

网友AT:
不可能有不清楚的原因!你小子开玩笑吧!

网友Q(2009-07-09):
问题解决没有!损失不小啊!

网友AU:
问题可以解决,你要发过图纸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天烧了5个电机肯定不是电机的事,看一看你的电源三相电压,中性点电位还有就是你的控制柜,没有图纸也不好说

网友AV:
还是装个变频器

网友AW:
6天烧五个电机,可以肯定的说与电机本身的原因不是很大了,我建议你看看:1、你的机械是否顺畅;2、接地和接零是否到位;3、线路本身是否正常无误,没有破损和漏电的可能;4检查一下你的电网有无故障,密切关注电机端的三相电压和电流情况;5、在认真看看你的线路的保护措施是否到位

希望你早日找出真正的故障原因,不要再烧坏电机了,要不然老板会有看法的了!

网友AX:
现在搞清是什么问题了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AY:
如果说六天少了五个电机,很难让人理解就没与保护电路吗?如果烧了这么几台电机都没有找出毛病,肯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要细心观察,运行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正常,如果说电机运转不起来或功率达不到,或者电流剧增,应该是缺相。其他烧电机的可能性一是绝缘损坏,电机受潮;另外就是过载,根据楼主的描述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把线路好好检查一遍,缺陷时电机也能运转,只是运行速度,和输出功率不正常,好好检查一下从接触器到电机的线路,还有接触器是不是有问题,把线路认真的检查一遍。

顺便说一下像这样子工作态度,很快就会被炒鱿鱼了 支持

补充一点,打开电机端盖,就很快只道是什么原因了,如果是缺相只会烧掉两组,还一组是好的,

网友AZ:
很快就会被炒鱿鱼了 支持

网友AZ:
烧毁的电机绕组怎么样?

网友BA:
楼上的好像都是高手呀,我们公司也有电流继电器卖啊,台湾ANLY的,有需要联系啊,电话:85162650

网友BB(2009-08-12):
烧电机不正常,首先检查电缆是否匹配,接着电机启停电流,和鼻子是否和接触器,变频器开关短路器,是否匹配以及是否缺相须精确计算.接线是否符合国际化标准.电机性能.

网友BC:
下次开的时候,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啊。

网友BD:
刹车问题

网友BE(2009-09-16):
在我们厂里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刚开始也是查不出什么问题,但换上新的电机后就行了。如是修过的电机那也许就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BF:
期待事实的真相!!!!!

网友BG:
楼主,先拜拜吧
再找问题。
有时很管用

网友BH:
因为同样的原因连烧5台电机,绝对属于责任事故,这种情况应该自己赔!

网友BI:
如果没有缺项,我觉得过载的可能很大,检查四项,1,手动盘车看电机转动是否顺当。 2,看缠绕的钢丝绳是否正,有没有卡住?3,看机械的轴承有没有坏?把电路重新检查一遍。4,转动电机看刹车有没有打开。

网友BJ:
换个接触器吧。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啊,很奇怪,烧两个就不的了 了

网友BK: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此起重机是保修期外的起重机 我是高设计的 保护就是JL12-60A的 大家知道22KW 8极电机的定子电流为55A 转子为72A 左右 所以JL12此保护应该是没错。注意我用的不是瞬动的。

今天现场电工测量了定子的电压 大概在350V左右 所以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350V的电压不烧电机才怪呢,电压低会导致电机定子电流增大,长时间运行肯定要烧电机,把电压回复到380~400V

网友BL:
      这是一种行吊常见的故障,一些惯用方法你肯定都查了,我不多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出于安全考虑行吊电路上一般还设计直流制动和油顶抱闸同时执行。检查时你首先看看配柜里,有一个桥堆(方的黑色)顺着查也许事半功倍。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把热继的整定电流整定在不超过50A。查吧祝你走运。

网友BM:
建议楼主:

   1、换的电机肯定没有问题,原因只有一个,缺相或电压低造成的。

   2、查找故障点,给电机三相电源电缆加装三个互感器75/5,再加三个电流表75A,启动电机接着停下来,检查是否存在有

        一  相 没有电流。如果存在此现象,就移动互感器的位置,从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位置一一测试,就会发现

       哪个电器有问题。

  3、测量电源电压,一般如果电压太低,接触器吸合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BN:
楼上的说得对!装个变频器又省电又省事。他那种做法让大家晕了一半天。

网友BO:
你串电阻起动后脱掉电阻没有,否则可能是串电阻起动后电机本身没有甩电阻,导致电机电压长时间运行在低电压下,所以烧电机了

网友BP:
检查制动装置及换向继电器

网友BQ:
用进口的电机吧.进口的质量比较好.电路有故障顶多是跳闸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BR:
22KW电机有温度90度怎么回事啊?

网友BS:
350V就是欠压啦,其实装热敏电阻保护最有效了

网友BT:
打开坏电机,检查一下,是同种原因坏的吗?

网友BU:
不可思议,6天坏5个电机,第一个电机损坏就应该检查和判断电机是什么原因损坏的。如果电机定子烧毁三分之一说明缺相,全烧可能负荷过大或电压不稳

网友BU:
建议你对要安装的电机进行检查,装上进行电压,电流检测。

网友BV:
烧毁电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供电电压低,2.缺相.3电机起动后,电阻没有脱开.4运行时,制动装置未能脱开.

网友BW:
不会吧,再怎么。。。,也不会6天烧五个电机。

网友BX:
起重电机过流继电器肯定需要的,你没加。还有你的降压启动电阻接线是否正确,都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你这问题是不该出现的问题,肯定哪里有遗漏,应详细检查。

网友BX:
建议你加装缺项、过流保护,起码保护电机不会烧,至于故障你就慢慢逐步排除吧。

网友BY: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我们这也有两台电机很容易烧,行车的钩子电机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你要是没解决我可以帮你,我电话是13653157276,短信联系,解决了,希望说出来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BZ:
行车电机还有你的降压启动电阻接线是否正确,一定要分析过程,产生原因,有些就是一部份电工技术要加强,挑起责任来

网友CA:
建议检查一下

接触器进线的连接线

网友CB:
原因:1转子单机,2定子单相

网友CC:
什么牌子的接触器?接触器触点吸合不好缺相,或者电控线圈吸合不好造成抖动,都有可能烧电机。

网友CD:
是不是超负荷啊?

网友CE:
缺相?没有缺相保护啊?烧了5个电机,可以排除的是电机的问题。

1,外电路有问题(检查电路)

2,过载 没有其他的

网友CF:
电路中是否用到了变频器或者控制器之类的东西,我怀疑是控制器的参数不对,导致烧毁电机。

网友CG:
如果 你外围的电器测的准确。那就可以怀疑。操作工有没有空车打倒车的习惯。按电力电压讲,你的现场工作电压低。启动的电流太大 如果是重载启动 就容易烧电机 还有就是电机机修厂做的是否合格 建议你过流不要调的过大

菲尼克斯,威图

网友:
装有变频器了吗?是不是你的上位系统,有问题了。刹车方式是什么?

网友CH:
报闸滞后了!!或时好时坏

网友CI:
第一:电机修复质量存在问题。第二:操作不正确。第三:电阻回路有问题。第四:检查负载

网友CJ:
这种电机最基本最有效的保护是热继.如有热继,看整定值是否匹配.然后用兆殴表检查电缆是否存在隐性缺相,再看接触器吸合后输 出是否三相均有.热继是关键.

网友CK:
是不是电压低了,线路电压不能低于电机额定电压5%

网友CL:
缺相。滑触线接触效果不良,导致缺相。

网友CL:
对了,有没有热继电器呀,为了防止缺相运行,可以在热继电器下端三相电源加接三个中间继电器,一样可以起到缺相保护的。应该是滑触线接触不好,试着行吊完全停下来时在起吊重物。

网友CL:
对了,正反转主接触器动作怎样,相互有影响没

网友CM:
建议用变频器改造 省电 还保护电机

网友BY:
i      各位老师,我想问下电机只烧了3把线圈是怎么回事,忘了没照张相

网友CN:
查查外部电网有没有谐波源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  什么都正常  那就是谐波问题了   最好用电力只能检测仪

网友CN:
测测电网质量,看看有没有谐波污染。     还有  抱闸动作是否正常。起重上就那么点东西,不至于5天了连问题出在哪都不知道。

网友CO:
我是卖电机的,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用户,下次我请你客

网友CP:
你的接触器有问题,换个接触器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CQ:
为楼主  极那个客户崩溃...

网友CR:
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是我处理的话,我首先到现场用钳表钳电机的电源进线,然后开该台电机,观察运行电流情况,是否超载运行?三相运行电流是否平衡?如超载运行可检查制动器和减速箱是否有问题。如三相运行电流不平衡可检查电源是否缺相。怀疑电机质量问题可在上机前通电检查电机空载电流,一般空载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30%-50%。

网友CS: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但没烧那么多的电机,关键是:在运行时监测电流,电机的温度。如果电流不正常的话,就要查主电路,电流正常的话。要考虑是不是功率小,负荷大的因素。

网友CT:
我也说两话,你们的电机是什么接法,三角形嘛还是星形,从电机线圈烧损情况可以看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缺相应该是一相线圈坏,如果是星形接法缺相应该二个线圈坏,如是三个线圈都坏,那么说明是过负载或是电源电压低或是转子内部有问题(碳刷接触、短接接触器等),从你们说法可以看应该是380V电源电压,电机工作电压不应该低于额定电压5%,也就是说不应该低于360V电压,特别是在运行当中。还是你装的那个什么电子保护器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是正常的话,它应该断开控制回路,而不是经常电机损坏。

网友CU:
有滑线吗?查查滑线。

网友CV:
1拆下热继电器下桩头接线,测试各种操作状态的三相电压是否正常?最好(380V—400V三相等)

2用钳形表测试各种操作状态的三相电流是否正常?(三相电流和为0)

3抱闸是否准确动作?负载轻重?减速机转动是否灵活?

4电机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W:
我感觉应该是机械上有问题吧,使电机超负荷烧掉

网友CX:
过载的可能性不大,要不早就开始烧了,还是缺相的问题,好好查查线路吧!

网友CY:
1.请问LZ是怎么把电机一次次运下来的,用抗的么?

2.估计还是机械过载.检查检查减速机是不是有毛病.\

3.你那过流继电器不会是给短上了吧?

网友CZ:
把接触器全换了吧!也有可能是接触器的问题!你搞的这个我不懂!随便说的啊!哈哈!

网友DA:
是不是制动器没有释放或完全释放,重载运行。

网友DB:
1、打开电机,如果三相绕组部分烧掉,是缺相造成的;

2、如果三相绕组全部烧掉,是过载造成的;

网友DB:
缺相的原因有:

1、电源缺相;

2、电机本身开路造成缺相;

3、通电电路中的导线、开关、接头开路、接触不良等造成

网友DB:
过载的原因有:

1、电源电压低,电机动力不足;

2、负载过重;

3、传动装置不正常;

4、电机额定功率选用太小;

网友DC:
我以前也修过起重机应该是凸轮控制器触点有故障,或是转子串电阻线头氧化造成转子三相不平衡

网友DD:
引用 网友DC:
关于我以前也修过起重机应该是凸轮控制器触点有故障,或是转子串电阻线头氧化造成转子三相不平衡

还没找到原因的话,加我QQ573980333

网友DE:
马达电器保护不起作用,怎么就没有换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加上啊?那么频繁的烧电机就不会找原因吗?烧第2个马达时你就应该注意了,第3个烧了,第4个你还敢换上,你们公司真有钱.

建议你,电器部分怀疑有问题的就换下吧,再把所有的接线点紧一遍.

网友DF:
 这应该是欠压吧?

网友DG:
先检测电流,观察运行电流情况,是否超载运行?三相运行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DH:
如果6天就连烧5个电机,没找到故障就换新电机上去,你们厂太富有了吧,呵呵············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第一次听说。烧的电机没有拆开看看是缺相还是过载烧的啊????重点检查一下凸轮控制箱和串接电阻及传输电缆,若凸轮控制箱和串接电阻没问题,那就把传输电缆换掉。机械方面的问题也要考虑噢。我只管电气方面的··················呵呵呵呵。

网友DI:
是否某个接触点接触不良,我曾看到过因为接触不良而导致机床物化运转的案例。!

网友DJ:
操作的问题。凸轮控制器转换的时候 转换的慢 。转换的时候触点接触不同步。在说,电动机长时间运转正反转控制。温度堆积散热不好。容易造成过热。你的电动机无过热保护。所以烧毁电动机,

网友DK:
同一故障点,倒了五次,脑子有毛病!!

网友DL:
六天烧五个,不知你们想没想自己的原因,我想问一下,再给你一个电机你敢装吗???

网友DM:
六天烧五个,太不可思意,首先,烧电机如果缺相应该有2组线圈烧黑(因为3KW以上全是三角形接法),过负载应该是线圈全烧黑的,以上是定子绕组,如果转子绕组烧了的话就要看绕组相关串接的相关元件(如电阻,滑环和接触器等)

网友DN:
六天烧五个,太不可思意,

网友DO:
装个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P:
应该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去查找原因。

网友DQ:
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卡下电流.与别的行车比较一下.电机换一家品牌.看电机是否适应频繁起停!

网友DR:
电机烧5台太擂人了。

网友DS:
查一查,定子与转子的线是否接错了

网友DT:
串联电阻不接上,送电启动,测量滑环电压和定子三相电流,鉴别故障点

网友DU:
别等新电机来了,肯定是电路问题,查接触器和换相器。

网友DV:
讨论这种问题你们觉得很有意思吗,烧5台电机,电工都是干啥的,我看是标题党,都打住吧

网友DW:
检查外围电路,是否有缺相,接地等

网友DX:
主令控制器触电状态不稳定造成偶尔缺相   检查一下主令控制器触点动作是否顺畅

网友DX:
控制电路该改造一下了  或者换个变频器最好

网友DY:
打压波动太大,测量一下点是否过高。

网友DZ:
受益匪浅,谢谢各位!

网友EA:
是否把定子与转子线搞反 烧的是定子还是转子。

网友EB:
我这也发生过那现象:负荷太大。你仔细查查,轴承是不是坏(不是电机的)

网友EC: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一般的情况下,宁可跳闸也不会烧电机!你看看的你马达保护空开的型号是否正确?或者是是否假冒产品??

网友ED:
先断开动力部分,看控制是否正常。包括接触器的时序。接触器是否缺相等。上动力后量电流,关键是在大负载的时候是否在范围内。保护装置是少不了的 一般有保护不可能烧那么多电机啊。如果这些都正常,大负载时缺相是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EE:
你的电机没有保护吗。要检查一下外围线路,有的时候会时好时坏(电缆线)要认真检查,没有检不出来和故障。一定外围电路原因不可能是电机。

网友EF:
  我估计是电路问题。

1  .新的电动机没有问题.   2.如果是缺相,十分钟左右就能看到电动机冒烟烧毁出怪味.  3.控制线路中的问题<在某个时间出了问题>才导致电动机烧毁.你要说清楚电动机烧的是一相还是两相.这样好判断一些.

网友EF:
我现在苦于找电动机喜欢烧的人,我的专利--------就是保护电动机不烧的专利.我想卖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其实推广出去一年就可能上亿的钱.找买家.谁想买就和我联系QQ1145303656

网友EG:
还是查一下控制电路的相关器件。

网友EH:
启动时低于360V就别用了,重载你也吊不起来。

网友EI:
加我..QQ632216849....咱互相学习.一起研究....电话.13043882636

网友EJ:
电机启动的时候,启动 电流过大,你应该 加一个 星三角降压启动,在加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J:
你看看 你电缆是不是选的太细了 ,负荷太大了。有时候电缆的选择错误也会造成电机烧了

网友EK:
引用 网友P:
如果说六天少了五个电机,很难让人理解就没与保护电路吗?如果烧了这么几台电机都没有找出毛病,肯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网友EL:
  把电机打开看看,根据电机烧得情况做对应的检查,无问题的话,就把钳工抓来,检查每个传动部位。

网友EM:
接 两块电流表作业时观察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EN:
应该是外围问题,建议录一段时间电压或电流。

网友EO:
点电机少的原因无非是电流过大,或绝缘击穿,一个是负载有问题,一个是缺相形成。

网友EP:
不会是缺相造成的,因为重载下缺相不会启动,只有三个原因;1是包闸分离不好,导致负载加重。长时间电流增大烧电机、。2是串联电阻无分离。以致电压过低,3接触器触点老化,建议更换、

网友EQ:
应该是缺相,或过载,要不也不会6天烧5个电机呀?要好好检查一下控制部分。

网友ER:
测过6相的电压和电流么、从驾驶室到电机有多远,。。。6天。。。电工是啥球水平,你含敢说是搞设计的,

网友ES:
主要因素如下:1.电机质量有问题,测阻值,通电空转和带载测试电流。

                            2.所窜电阻阻值选择不对或线路接线有误。

                            3.供电系统不稳定。

22KW电机最好使用变频器启动,节省点也要用软启动器。提升应用物体在下降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很容易烧毁电机线圈。

网友ET:
我也感觉是缺相了,再仔细看看。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EU:
接触不良造成的。首先检查一下电阻器有没有过热的痕迹。还有就是线路接触虚。

网友EV:
有可能是制动器的问题,比如制动器开的慢导致电机频繁堵转。

网友EW(2009-10-23):
1:换大接触器

2:并压敏电阻

3:上升下降切换时加延时切换

QQ:308239408

网友EX:
都半年了,楼主也没个准话,谁错了,错在哪,有没有解决呀?我想也是缺相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同时烧这么多电机呀。

网友EY:
装个电机保护器吧,我们这边准备加装电机保护器。

网友BE:
我们这边也有出现像你那样的事,也是一直找不着原因,后来发现我们这边的电机都是自己修的,不知是线圈的绝缘等级不过所致的,每次一换上新的电机后就正常。所以最后还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EZ:
不知有没有好,应该询问一下事情房展的 过程,不然不好判断。要从机电两方面去考虑

网友FA:
我看楼主是解决了问题,能否公布答案,以解大家悬案。

网友FB(2009-12-06):
最终结果怎么样?楼主出来揭迷。

网友FC:
是不是机械有问题,检查一下啦,

网友FD:
六天烧五个电机我看那个电工该炒鱿鱼啦````

网友FE:
半年了都没有回话

可能原因:

 1,离开 公司了

2,导致电机损坏是一个相当可笑的原因,不好意思说

3,本来这就是一个编造的  现象

4,被 这么多热心人拍怕了

5, 没找到原因

猜的,不存在人身攻击等 因素

网友FF:
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查到是控制屏内部切除电阻的时间继电器把一秒的买成10秒的了,修改后问题解决,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了,只要仔细分析查找肯定能解决的.

网友FG:
也可能是厂家的电机质量有缺陷,换一家试试。

网友FH:
有可能是过载造成的!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I:
看烧了的电机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会绕电动机的都知道

如果电机不是异常烧坏的话。那就是过载或电压问题

网友FI:
其实不麻烦的

不用测这测那的

不知道这位兄弟会绕电机么

网友FJ:
大哥:你的胆子够大,查不故障原因,还接用第二电机。

网友FK(2010-01-06):
哥们你们太有钱了   6天烧5个

网友FL:
转自钉子接反了吧 一起烧坏

网友FM:
检测运行电流,换相过程中是否存在缺相。

网友FN:
测一下各相电流先。电流肯定有反应。

网友FO:
这要把电机打开看定子线圈,从线圈烧毁的情况可以判断是缺相,过载,还是匝间短路等问题视情况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FP(2010-02-26):
电压350V,这个也在电压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就会出问题了,仔细检查一下外部电路。

网友FQ:
27楼说的对,回去吧,摸摸抱闸轮要是烫手就对了。

网友FQ:
201楼说的也有可能。那梦魂该打!!!

网友FR:
烧了六个点机???难道没有过载保护吗?

网友FR:
烧了六个点机,难道没安过载保护吗?

网友FQ:
就两种可能1:抱闸打不开,摸摸抱闸轮要是烫手就是它了。

                    2:锭子,转子线接反。

                    不会再有其它了。

网友FS:
一般吨位比较小  是没有保护的    电路没有问题   就是机械问题啦   这些都硬件

网友FT(2010-04-08):
绕线转子电机故障就是多一点,烧电机了,应该拆开电机看一下是什么原因烧掉的。好对症下药。

网友FU:
重新绕线的电机匝数比买的新电机匝数少,负载大的话是很容易烧。

网友FV:
电源进柜的接头,端子有无松动,不带负荷电压正常,有负荷少一相

网友FW:
现在还在用串电阻启动吗 我们单位在十年前用过  那时也发生过在一段时间内连烧两台电机的情况 但是连烧5台  真是太过份了吧老兄 呵呵! 那时烧这种串电阻启动电机 除去电机本身的问题和电网电压低的问题外 一般都是凸轮控制器的问题 看看现在的工作喝酒是不是很脏 接触点是不是积灰太多 导致接触不好 检查在转动凸轮控制器时 所有的连动点是不是动断同期 用无卡涩等现像  如果不是用凸轮控制器 用的是接触器 那就检查控制回路的好坏和主回路接触器出口的电压是否正常平衡

网友FX(2010-05-12):
?????????   该不会是一次 、二次接反了吧!!!

网友FY:
楼主这里人气很旺啊!绕线式电动机如果是维修过的,一般情况下是用不住。如果再加上你使用频繁,且反正转间隔时间小于0.5秒,都可能烧掉电机定子。还要看你选的热继电器,是不是把热继电器的调节按钮调到最大了,这样热保护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FZ:
你应该  画一个草图 来给我们看看,光你这样说,有不知道你那 行车时那种控制系统,不好下结论。

网友GA:
还没结贴,楼主这么长时间问题应解决了吧

网友GB:
WINCC是和无线网卡有冲突的,这正常我装的时候也这样的

网友GC:
受益匪浅

网友GD(2010-06-30):
用数显钳表观测动态电流,比较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相差悬殊,可判定外围电路接触不良(交流接触器;接点松;串相)最好换新的.

网友GE:
是不是保护电路漏电啊 ,反正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就是了

网友GF:
我建议你能不能把电机接线盒拆开,把电机线拆了,然后按正常程序起动设备,再测量三相电压。

网友FT:
有钱,22kw,绕线式,5台,20万贯钱呀,这里的电工真牛。也或许这个厂没电工...................

网友GG:
好好测测,把该做的都做到http://www.coien.cn/?68296.htm

网友GH:
装个变频器吧,变频器可以在过流、过压、欠压、制动电阻过载、接地故障、变频器过热自动跳闸保护,装变频器有问题可以咨询13764886956

网友GI:
太不可思了,那个电工在浪费国家资源,常规电路软故障致于那样浪费忙?

网友GJ:
换个大一级的电机,现在电机铭牌乱换

网友GK:
应不是电机问题,是你电气控制元件有问题。

网友GL:
如果是交流接触器或电压不稳问题,我个人建议你装JD-12保护性节电器,可以使接触器吸合后有一个相当宽松的吸合范围一般为(30V-450V)维持可靠吸合,你可以将电机可以承受的电压值设定为释放电压,可延时设定(0.1-99.9秒)可以避免接触器误动作对电机产生不良影响。13584142836 QQ877348484. 邮箱:cuierwei@tom.com

网友GM:
学习,在不断的学习中成长。

网友GN:
你还是查一下电阻部分上线路吧

网友GN:
你还是检查一下电阻上的线路吧

网友GO:
挖坟、                                                                                                    这个可以总结一下大家处理的经验和办法很受用,这个烧电机的同志跟我一样很水啊.....

网友GP:
  你 主要查查 主回路是不是有线漏 或者两相短路 烧5,6个电机,就一定不是电机的事。。。 控制线路烧不了电机  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GQ:
缺相的话电机的转速也会变慢,会不会还是外围电路或机械原因

网友GR:
JL12是单相电流保护,像三相电机的过载和缺相保护用ZHRA2保护啊,这样是不是缺相很简单就可以看出来,价格也不高,ZHRV1系列电压保护器也可以保护电源电压缺相,故障原因一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GN:
切电阻的线接错了,查下Q0\Q1\Q2\Z1\Z2\Z3线接的是否对,尤其是查下Q0

网友GS:
一般新设备都有欠压脱扣,滑线缺相概率太小。是那种控制方式凸轮还是控制屏。起重机工作制是A几啊,超负荷使用了吗?譬如设备改造后加了电磁吸盘什么的,电话联系15083142203,交流经验

网友GT:
运行过程中测一下三相的电流,接触器是不是有问题?安装过载保护

网友GU(2010-08-01):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光说烧电机,没有说具体现象,还说你是搞设计的呢?丢人啊

其实电气啊,那块有毛病都会出问题,还是一步一步查吧,建议先断掉电源,查控制回路,控制回路没有问题了,再对照线路图,对主回路进行校验,即校线,总会查出来的。

维修最重要的是根据现象判断原因,或许是维修工人或者天车司机开车的问题呢?一步一步的查吧。毕竟维修不是瞎猫逮住死耗子那么简单,没有到现场去看,就能判断问题,很难。

网友GV:
如有电气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网友GW:
百分百是供电线路容量不足《排除机械原因外》

网友GX:
对:人在社会上飘 关于

我也碰过一次电机连续烧坏和问题。后来查明是电机的转子同线圈铁芯相差5MM。较正后再也没烧了。

如果是缺相的电机通常只烧一组线圈。过载所有线圈都有烧黑。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缺相的电机通常只烧一组线圈??? 二相!!!

网友GX:
如果是缺相的电机通常只烧一组线圈??? 三角接法一组星形接法二组!!!

网友GY:
你在搞活经济,6天烧5个电机。这个问题一般是外部负载加大所制。

网友GZ:
好简单的事,用得着讨论吗

网友Q(2010-09-03):
总算水落石出了,还好,虚惊一场啊!大家汲取教训了。

网友HA:
看楼主的介绍,应该是过电流继电器实施过流保护的,问题是为什么电机都烧了系统保护回路未起作用?建议你用钳形表检查一下,所烧的电机主回路中串入的过流继电器导体中电流到底是多少,也许你的JL12-60A出问题了该跳不跳

网友HB:
本人在想:你的主回路过流保护有起作用吗?6天烧坏5台电机是决不可允许的!

检查以下主回路的设计及控制回路的保护功能是否合理?

网友HC:
我看你问题的保护装置

网友HC:
对:方舟1 关

我看你的保护装置有问题、检查内容的回复:

网友HD:
拖动,传动比和摩擦,缺相(缺相很容易辨识,电机声音很大),定子和转子接错线等等。根据过流保护60A,如果过流保护有效,那么这个几个电机肯定是发热过大而导致漆包线树脂绝缘烧毁的,传动摩擦定转子倒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E:
接触器触点可能不好,更换,试一试

网友HF:
引用 网友FT:
关于有钱,22kw,绕线式,5台,20万贯钱呀,这里的电工真牛。也或许这个厂没电工...................

5台,20万?你要几多,我只收你15万

网友HG:
             我当年在贵州水泥厂维修的时候,天天烧电机(5.5KW),很多搞电的高手没办法,我当时刚到此公司,于是我偷偷的拆了个接触器,发现触点很虚,每项用表不好量通断。于是我偷偷地换了一个接触器,发现当时就不烧电机了,以后八个接触器全换了,修好了烧电机的弊病,换下来的接触器实际上是缺项(触点虚),只是不好量罢了。当时高手们考虑的较复杂,当时我新手考虑的简单,属于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网友HH:
对:梦魂 关于

有点可疑的地方只有 起升换向那四对触点 有两对好象新的一样。其它的均或多或少有拉毛现象。

内容的回复:那最后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I(2010-10-21):
我是新手,随便说两句,楼主应该一些朋友的话核实一下。

网友HJ:
检查电阻器内线路有无断开,或是定子和转子的6根电线有短路现象!QQ392241412

网友HK:
定子上352伏特  那加载后电源量一下几伏特

网友HL(2010-11-28):
哈哈,继续烧吧,我是电机企业的,这样看能不能拉动我们的生产销量

网友HL:
拆开电机就知道了,定转子都烧了就是线接反了,这规格电机是星接,单烧定子两相就是缺相,烧三相就是过载,

网友HM:
加个综合保护器,可以试一下,经济实惠

网友HN(2011-01-02):
应该看看电阻的切除有没有问题

网友HO:
把所烧的电机全部打开看看,是什么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烧电机,再查找原因 。

网友HO:
持续烧毁电机,不可能都是电机的毛病,一定是线路的问题了,实在解决不了,把线路全换了。

网友HP:
电机保护器可以解决电机烧坏的问题,QQ:1409572852

网友HQ(2011-03-14):
凸轮控制器的主触头怎样?带动的机械有问题否?三相电压多少,三相电流多大。平衡吗?刹车呢?

网友HQ:
凸轮控制器主触头检查,三相电压,刹车,机械等造成单相的原因。

网友HR(2011-04-13):
讲实际的,在厂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给多少钱,才干多少事

网友HS:
看一看是带闸电机如果是闸没打开造成堵钻,要重点提事:遇事要稳重,一定查出原因再给电,多想几个方案有把握再电。

网友HT(2011-05-31):
你仔细查一下你电机的工作电压 如果电机全速的情况下处于350V电压就属于低电压运转 电流很大 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也会造成烧电机

你的电机定子线和转子线有没有误倒过 两个接错了的话电机出先还会转 但是转不长

网友HU:
换个大电机试试吧,huan

网友HU:
换个大电机试试吧,huan粗电缆

网友HV(2011-07-20):
我公司也用行车,检查一下拖玲电缆,将电缆全部拉开,检查线路。

网友HW:
保护搞好一点就可以了。查一下接触器和,滑线

网友HX(2011-08-19):
外围线路的问题可能性较大,本人曾经碰到过就是,电机启动几秒钟就过流保护,检查电源等等都没有问题,检查电机也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是控制柜的电源出线端子轻微松动。

还是外围线路的问题,都已经5台电机了,怎么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呢,电压低的话,负载太大也可能烧电机。保护(非瞬动)的灵敏度不太理想。

网友HY:
烧定子的话是缺相,并且是不稳定的缺相,滑触线触点,电线的连结点,接触器触点等都有可能;烧转子的话是控制器转换不利索,转子通过调速电阻短路,仔细检查控制器。

网友HZ:
真不可思议,加一套电流表,当三相电流不常和三相电压不正常,停止工作,不能在烧下去了

网友IA: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不稳定,电压一下子太大,也会烧电机吧

网友IB:
自己提问,把自己的答案设为最佳答案?

网友HY:
    我想烧5个电机不会是连续烧的吧,尽管如此,存在失误是很明显的。长期存在隐患,没有找到正根儿。电气故障存在很强的偶然性,复杂性,一个你很熟悉的设备一时把你难住不算稀奇。这是对维修人员技术 知识 功夫 责任心 意志品质的综合考验。长期积累必有斩获。其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IC:
大哥:

肯定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ID(2011-10-27):
检查电动机转子是否缺相。

网友IE:
转子上面的串接电阻的接触器,接触吧良

网友IF:
也可能工作时抱闸电路没打开

网友IG:
应该是机械问题,静态的时候根本 看不出来,电机的电参数应该正常,电压也应该正常,注意考虑制动、机械轴承、转子与定子的钳位机构,在运行时出现偏差,造成连续烧毁电机的线圈。

网友IH:
哈哈,我是老板就不要你了.

网友II(2011-12-23):
好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水露石出呢,楼主应该出来说句啊,在297条讨论中我学到了很多,谢谢各位前辈们,

网友IJ:
主要原因是电网电压太低,电机工作电流太大。只要把电网电压升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IK(2012-02-10):
此贴有一点不好,楼主没有说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IL:
极有可能是电机抱闸调整不合理

网友IM:
烧电机的普遍原因有以下几种:1。负荷过载!2。缺相。3。电压不稳定。4。转子与定子摩擦。(俗称拖底) 5。高二次谐波的累积,导致突然产生高压,击穿线圈的绝缘层!~~你可按以上几点续一检查!~另,你检查一下你们公司的中性接地的电阻,如果过高的话也可能有影响!~~

网友IM:
再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相电路与零调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