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STN 如何上下载程序,

楼主(2009-06-01):
PWS1711-STN 如何上下载程序,

端口及通信参数如何设置,pws1711上dip开关如何设置;我的屏怎么总是连接不上?

我使用的是adp3.1软件。

网友A:
软件版本是不是不对?

网友B:
连线对了?

楼主:
软件和连线都正确,只是不知怎么设置,(我用的是USB通信电缆,端口是COM3)

楼主:
现在电脑和人机连上了,但是人机和PLC(S7-200-214)连不上,出现通信错误

不知如何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C(2009-07-14):
请高手指点!我也不能上传?显示超时不能通讯呀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2111320000001

网友E:
后面的DIP要设置一下;

电缆用的COM口与屏上的要一样;

网友F(2009-08-18):
广州杰仕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为众多企业提供设备电气化升级改造、进口设备、各类生产设备故障诊断维修等专业化服务,已成功完成百余工程项目,广泛运用在全自动卷绕、涂装设备、玻璃制造、机械精密加工、造纸、环保节能等各个领域.
承接以下项目工程:
自动化设计与改造
PLC+触摸屏控制系统设计与改造
伺服系统设计改造
非标设备开发设计 步进系统设计改造
张力控制改造
变频节能配电柜 PLC控制柜

网友G:
检查通讯参数是否一样,DIP5  ON时为硬体通讯参数,OFF时为软体通讯参数

网友H:
口和设置

网友I(2010-08-11):
后面的小拨码开关要设对了,好像和电脑通讯时7打到开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