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水泵机组用变频的PID或加PLC的区别和优势,我有要改

楼主(2009-06-01):
我有30KW水泵4台  2台一组,现在想做下改造,有的说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实现恒压供水,有的说要用到PLC,到底哪种好些。。。自控的功能和效果更好点

网友A:
都很,用PLC的话去编程或PLC有要求.

一般变频器都能PID.

网友B:
你的那个帖子我已回复,变频器的plc没有调节功能,另加plc没必要。用pid就可以。

网友C:
没有必要增加投资

直接用的效果也很好

网友D:
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实现恒压供水,变频器要用多泵控制功能的,我做过很多这种的恒压供水的。变频器如丹佛斯,三肯等等

网友E:
ABB的变频器也可以,要用那种带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这样才会最省。

网友F: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一般是只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