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PID调节 还是 PLC控制?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6-01):
我有30KW水泵4台 2台一组,现在想做下改造,有的说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实现恒压供水,有的说要用到PLC,到底哪种好些。。。自控的功能和效果更好点

另找高手长期合作QQ 825069983

网友A:
只能用pid功能,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认为恒压精度可以满足恒压供水,plc只是简易的阶段控制不能用。

你是什么地方的,我们可以多交流与合作。13034594784.

网友B:
还是PID。精度要对来说可以高一点。。。

、安桥变频骂。QQ9551636

网友C:
直接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来实现恒压供水是最简单的,只要PID参数调整得好恒压精度就会很高,现在好多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都有多泵控制模块,可实现多泵控制,变频器面板也可直接设定压力和当前管网压力显示(如东洋、三肯等等变频器)。PLC也可实现恒压控制,但PLC至少应具备模拟量输入及输出(即用作压力反馈和控制变频器频率的信号)或者需单独配模拟量模块,PID程序及多泵控制程序要自己编写,变频器可用通用型即可。

楼主:
对:likai大 关于

只能用pid功能,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认为恒压精度可以满足恒压供水,plc只是简易的阶段控制不能用。

你是什么地方的,我们可以多交流与合作。13034594784.

内容的回复:我是浙江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合作,电话我记咯

楼主:
谢谢NN浪子  这样一说我比较清楚

网友D:
PLC也能实现PID控制,的需要相关模块,成本高,编程复杂。

网友E:
  选通用型变频器,用内置的PID就可以恒压供水,一般都有一频率到达信号,可以利用它来控制第二台水泵启动、停机。

如果选用专用变频器,如ABB510能做到一控1-4,无需外用PLC,都花钱不说还多了一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