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报ER17,如何让它不报这个故障?

楼主(2009-06-01):
大家好,本人有一台康沃CVF-P3,11KW的变频器。它模块坏了,拆下模块上电会报ER17,求助各位,如何让它不报?谢谢!

网友A:
拆掉模块当然报啦!到康沃网站去看看,我一前看到有的。你哪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浙江的!

楼主:
我在网站上看了,没有说到。能不能指点一下如何让它不报ER17?

网友A:
。。 。。  。。 。。  。。。。。

。  。  。   。 。 。

上面的第4角和U也就是下面的第4角短接,上面的第6角和V短接。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是会报ER17。它检测电流的芯片是两个A788J。

网友A:
主板的右边是否有俩快小板,有的话重点检查,+15v、-15v正常吗?

楼主:
现在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

网友B:
深圳英威兴达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电话0755-84675995,13760479903。支润金

网友C:
济南变频器专业维修0531-86972485

网友D(2009-11-02):
9楼的中建兄你好,我也碰到一台CVF-P3 15KW变频器,也报ER17,故障还没解决,现无成下手,想请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楼上的兄弟哪的呀?机器搞好了吗?

网友E(2010-01-24):
大家好,我这也有一台康沃CVF-P3,11KW的变频器。模块坏了,拆下模块上电会报ER17,求助各位,如何让它不报?谢谢

网友F:
9楼的你好 我现在有三台CVF-P3 15KW变频器,也报ER17,修了一个星期了还没解决   故障依旧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G(2010-09-21):
对:lxh272327847 关于

9楼的你好 我现在有三台CVF-P3 15KW变频器,也报ER17,修了一个星期了还没解决   故障依旧  请问如何处理

15楼的朋友,你的变频器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与你的一样,也是报ER17。很长时间都没修好。能介绍一下你是怎样修好的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H(2011-05-10):
康沃报ER17,如何让它不报这个故障

《就是有电流检测的U相输出和他的控制极负极短接。V相输出和他的控制极负极短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