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AD模块 DVP04AD-H2

楼主(2009-06-01):
此程序应该没问题吧?为什么有时读取不到数据呢,望各位同僚赐教

网友A:
有时候读取不到数据是什么意思?

你的程序应该是每间隔5秒钟读取一次数据呀!

网友B:
从你现在传的程序看,没有给定时器复位的,所以有问题是对得。

楼主:
我这是位移传感器控制变频频率的变化,频率也应该随之变化,有时不会位移传感器,位移传感器移动,频率不会变化。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就正常

楼主:
我这是位移传感器控制变频频率的变化,位移传感器移动,频率也应该随之变化,有时不会位移传感器,频率不会变化。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就正常

网友A:
TO:abge

它程序中使用定时器的常闭接点作为条件就可以实现循环计时触发,不用复位定时器的。

TO:chiyonghao: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我这是位移传感器控制变频频率的变化,位移传感器移动,频率也应该随之变化,有时位移传感器动作,频率不会变化。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就正常

网友A:
你这样说不好帮你分析问题的原因。

请注明那个装置对应位移传感器,那个装置对应变频器的频率!另外位移传感器与T50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吗?

楼主:
应位移传感器控制横张力的,张力大时位移传感器向上抬起,放大器电压随之变大(-5V-+5V之间),T50是每5秒读取模块数据一次,当然,也可以是一秒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工艺过程,换个触发及复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