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 DXS系列变频器和PC的连接

楼主(2009-06-01):
我有一台VACON NXS5.5KW变频器,用RS232电缆与电脑连接,打开NCDrive软件,点击“ONLINE”,NCDrive显示通讯错误。我用的RS232电缆端口接线为:2-3;3-2;5-5。请问这样接线对不对?

网友A:
有COM口选择,,,,,

楼主:
各位,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愿意与大家分享。具体步骤:1)首先在VACON网站下载NCDrive软件和你使用的变频器的系统软件(要注意版本号)。2)RS232电缆制作,端口接线为(PC-变频器):2-2;3-3;5-5;6-6;9-9。3)使用时将变频器的系统软件放置在NCEngine\Application目录下,打开NCDrive软件就可以连接进行上载了。愿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与电脑通讯的话,请不要使用6针和9针,这两针是用来传输24V电压的,有可能会烧电脑串口!!!!!!!!!!!!!!!!!!!!
与电脑通讯的话,请不要使用6针和9针,这两针是用来传输24V电压的,有可能会烧电脑串口!!!!!!!!!!!!!!!!!!!!
与电脑通讯的话,请不要使用6针和9针,这两针是用来传输24V电压的,有可能会烧电脑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