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请教mcgs与siemens软冗余的连接

楼主(2009-06-01):
请教mcgs与siemens软冗余的连接
siemens用两个cpu 两个以太网模块,mcgs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你可以用485方式直接连接两个PLC,分别通讯,连接的变量连接相同的变量即可,当然,通讯状态要分别连接

网友A:
另外,这种实现方式有一个问题你要考虑一下,两个PLC之间没有相关的联系,无法确认主从关系,有可能会引起同时操作的问题,这点建议你与西门子联系,以保证两个PLC冗余的切换无问题

楼主:
我是用以太网连的!我是用以太网连的!

网友B:
还是用D的WinCC好了,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