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触摸屏把数据转发到服务器端?

楼主(2009-06-01):
如何通过触摸屏把数据转发到服务器端?

网友A:
用Modbus数据转发可以实现上下位机数据的转发

网友B:
可以通过网络或是串口。软件里有专门的用于转发数据的modbus协议的驱动,在通用设备下,包括modbusTCPIP转发和modbus串口转发两种。具体使用方法可以找昆仑通态技术热线要样例或者自己查看在线帮助

网友C:
MCGS CE 通用设备下的modbus数据转发就可以实现这功能,相当于把整个触摸屏当成一个Modbus设备,在服务器端可以按照标准modbus协议来采集转发过来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