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感应取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01):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小设备,用在高压线缆上。设备的工作电压7伏左右,电流100-200MA。前期是做太阳能供电的,现在想用感应取电来解决电源问题。
我做实验时用直径为19Cm的铜板感应,在电压逐步升高到22万伏的过程中,感应的电压很可观,但是无法给电容充电,感应的能量太小。问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增加感应能量的办法?

网友A:
别试了,买个钳型表改下线圈吧,比较实用!!!

网友B(2017-05-08):
CT取电(感应取电)电源,即利用安装在电力线路上的CT通过电磁感应原理获得电源的一种装置,它由取电CT(取能互感器)和超宽电压输入DC-DC电源转换模块(将CT取得的电能量转化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如PI-05V-B4,PE-12V-B4)两部分组成。这种CT取电(感应取电)电源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无论高压母线电流如何变化,都可输出稳定的5V直流电压为后级负载稳定供电,将进一步提高在线监测水平,进一步提高智能电网发展的可靠性。

向左转|向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