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程序块问题

楼主(2009-06-01):
 什么叫单向触发(MONO_F),一般什么情况才用它啊~~

 什么叫定时器开关,关延时啊(TOF)

我是一个初学着,而且是自己在学,,请各位懂的大哥帮帮我,在这里谢谢您们大家了。

网友A:
关延时就是关信号又“1”变“0,”时,输出延迟时间T,然后输出才变为“0”

网友B:
一般的,标准库功能块,按F1都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哈,怎么没有多少人回答啊,在ABB编程里边按F1我都看了,里边都是介绍各个管脚的用途,更本就没有讲怎么来使用,还有什么时候用,用到什么地方,关于以上的问题只有实际的经验才有更好的帮助哈,

网友C:
知道了功能,就看你的个人爱好了,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解决的途径就不同

网友D:
同意楼上。

要把块用活,其实还真不容易。

网友E:
上网查询是否有指令模块手册

网友F:
看看大学时学的PLC的教材,上面有图。

网友G:
这个块子在编程中经常用到,主要用于单脉冲延时触发。

网友H(2009-08-31):
学习就找工控助手来帮忙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网友I:
单向触发的我也不怎么明白 TOF_1为断电严实模块,当输入IN由“真”(有效)变为“假”(无效)时,输出Q延时给定的固定时间PT后,再输出低电平。当输入IN变为有效时,输出Q立即变为有效,且信号ET被复位;当输入IN又变为无效时,信号ET即开始增加,且当增加至给定时间PT的值后保持不变,此时,输出Q变为无效点评,当然,如果输入IN为无效的时间小于给定时间PT,则输出一直保持为有效。

网友J:
单向触发=边沿检测+断开延时,我玩ABB的自编功能块转城其他DCS的编程就只要玩的。

网友K:
定时器一般用在阀门定时开关信号的时候、报警和对电机控制回路,一般来讲是信号的作用一定时间

网友L:
简单:TOF就是楼道里过道灯的按钮的功能, 你按一下(即上升沿触发IN),它延时一定时间(对应为PT),灯再没;如果在灯亮的过程中,又被人按了,即上升沿再次触发,在这个时刻再延时PT后熄灭;

至于脉冲,ABB DCS有两种吧,一种触发后只有一个扫描周期,一般用在同一段程序中上升沿触发的情况中;跨程序或者通信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一般就用MONO,他的脉冲宽度PT可调。

网友M(2009-10-03):
在仿真器里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J:
ABB的仿真真的很难搞啊。。。。。。。。。。

网友N:
公司专业代理ABB公司自动化产品,控制系统有Freelance 2000、AC800F、AC800M、AC500和AC31系列等,交流变频器有ACS100、ACS400、ACS800和ACS1000系列,直流变频器有DCS400、DCS550等系列。并提供相应工程设计、系统集成、现场调试和用户培训等服务。

我公司是ABB公司的授权系统集成商和专业分销商,主要代理ABB公司的DCS产品AC800F和AC800M,PLC产品有AC500和AC31.
产品详情和资料下载http://www.deba.cn
公司介绍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Shanghai Deba Automatio TechnologynCo.,Ltd) 是一家以电气及自动化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公司,公司创立于2002年。公司业务涉及化工、热电、冶金、建材和水处理等行业,为用户提供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支持。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迪拜已成为ABB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 重要的分销商以及ABB华东地区的技术服务中心、法国SDMO公司华东地区代理商。公司务业范围涉及各类自动化产品与系统应用项目,包括交直流传动产品及系统、集散控制系统及节能改造等领域,为用户提供工程设计、应用培训、现场调试及售后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与支持。
迪拜公司以领先的技术、强大的设计能力、卓越的服务,在众多用户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联系方式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6259号银霄大厦A座1705室
电话: 021-5413 0961 5413 0962 5413 0963
传真: 021-5413 0512
电邮:lei_xh@deba.cn
网址:http://www.deba.cn
热线:13651917255 雷先生

AC800F
AC800F控制器是ABB公司2000年推出的带现场总线功能的控制器,有丰富的现场总线接口,可实现控制器冗余、通讯冗余和电源冗余。系统有配套的组态软件CBF、人-机监控软件DigiVis以及相应的附加软件包。非常适合最终用户和设计单位用于自己的工程项目,因为几乎没有二次开发工作。
AC800F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802F 8M
PM803F 16M
电源模件 型号
SA801F 220VAC
SA811F
SD802F 24VDC
SD812F
以太网模件 型号
EI801F 10BASE-2
EI811F
EI802F AUI
EI812F
EI803F 10BASE-T
EI813F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FI810F CAN
FI820F Serial
FI830F Profibus DP
FI840F FF
软件包 型号
CBF-S 工程师站软件(标准版)
CBF-P 工程师站软件(专业版) (带DigiLock、UFB、FDT)
DigiVis C 操作员站软件 中文版
CombiVis 二合一操作员站软件
附件 型号
TK807F SA801F供电电缆
TK802F SD802F供电电缆
AM895F 前面板
SB808F RAM后备电池 (用于EI8**F模件)

AC800M
AC800M控制器是ABB公司2002年推出的又一家族现场总线控制器,按照性能划分AC800M有多达9种控制器供选择,与AC800F不同的是AC800M只配有组态软件CCB,没有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可选用第三方软件作为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所以较适合工程公司使用。同样AC800M也可实现控制器冗余、通讯冗余和电源冗余。
AC800M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851K01 8M
PM856K01
PM860K01
PM861K01 16M
PM861K02 16M 冗余
PM864K01 32M
PM864K02 32M 冗余
PM865K01 32M High Intergrity
PM865K02 32M 冗余 High Intergrity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CI853 双RS232-C
CI854 Profibus DP
CI855 MB300
CI856 S100 I/O
CI857 INSUM
CI858 DriveBus
CI862 TRIO
软件包 型号
CCB 工程师站软件 4.1,Product Box
OPC OPC Server for AC800M License
附件 型号
SB821 外部备份电池模件
SS823 电源切换单元
TK851V010 冗余控制器连接电缆
TB852 冗余控制器连接终端

AC500
AC500控制器是ABB公司2005年推出的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控制器,它是一个简单,但却可灵活、一致的扩展和增加不同总线能力的系统。
AC500配有组态软件PS501,没有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可选用第三方软件作为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
AC500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571 SDRAM:4026K Flash:1024K
PM581 SDRAM:8192K Flash:2048K
PM591 SDRAM:32768K Flash:8192K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CM572-DP Profibus DP
CM575-DN DriveNet
CM577-ETH TCP/IP, UDP/IP, Modbus TCP
CM578-CN CANopen
软件包 型号
PS501 编程软件,English
附件 型号
TA524 通讯盲板
TA521 锂电池
MC502 SD存储器卡,128 MB
TK501 编程电缆

AC31
AC31是ABB公司最经典的PLC产品,分为40,50和90系列.
AC31-50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07KR51 24VDC,继电器
07KR51 120/230VAC,继电器
07KT51 24VDC,晶体管
软件包 型号
AC31GRAF 编程软件,English
附件 型号
07 SK 50(52) 编程电缆
07 SK 51(53) 通讯电缆
NCB CS31通讯中继器
NCBR CS31通讯中继器(冗余)

AC31-90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07 KT 95 24VDC,12DI,8DO,4AI,2AO
07 KT 97 24VDC,24VDC,24DI,16DO,8DI/O,8AI,4AO
07 KT 97 - PROFIBUS/DP
07 KT 97 - CAN open
07 KT 97 – Ethernet
07 KT 97 – ARCNET
07 KT 97 - Ethernet-CAN open
07 KT 97 - Ethernet-Ethernet
07 KT 97 - Ethernet-ARCNET
07 KT 97 - Ethernet- PROFIBUS/DP
07 KT 97 - ARCNET & PROFIBUS
07 KT 98 - Ethernet
07 KT 98 - CAN open
07 KT 98 - DeviceNet
07 KT 98 - Ethernet-ARCNET
07 KT 98 - Ethernet- PROFIBUS
07 KT 98 - Ethernet-CAN open
07 KT 98 - ARCNET-CAN open
软件包 型号
907 AC 1131 编程软件,English
附件 型号
07 SK 90 编程电缆
07 SK 91 通讯电缆
07MC90 存储器卡
07LE90 锂电池

S500 I/O
S500 I/O是ABB公司新推出的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普通I/O产品,可广泛运用于各种场合。
通讯单元型号
DC505-FBP, Profibus DP
DC551-CS31, CS31
模拟量模块型号
AI523 ,AI 16ch U/I/PT100 12bit+sign, 2-wire
AO523, AO 16ch U/I 12bit+sign, 2-wire
AX522, AI 8ch/AO 8ch U/I/Pt100,12Bit+sign,2-wire
开关量模块型号
DI524, DI 32ch, 24 V DC, 1-wire
DC532, DI 16ch/DO 16ch,24VDC, 1-wire
DO524, DO 8ch,24VDC Trans.2A
DX521, DI 8ch/DO 4ch 24VDC,继电器, 2-wire
DX531, DI 8ch/DO 4ch 23

网友O(2009-11-12):
单向触发器   当输入端有脉冲输入时 输出端将有一个脉冲输出       脉冲宽度可以设置。

关延时 TOF 当输入端的信号消失时 输出端信号将延长一段时间消失   时间长度可设置。

网友B:
感觉好像是PP_elements库里面的FBD

网友P(2009-12-19):
The input variable to the input I is obtained delayed at output O when the input variable changes from 1 to 0. The output signal
is set immediately the input variable changes from 0 to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