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隆电磁流量计IFM4080K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01):
装了个IFM4080K型电磁流量计,在空管时通电后发现一直有瞬时流量显示,在修改量程,电流输出方向,和传感器的参数数据设定后,还是一直有超量程的瞬时流量显示.请问谁比较熟悉,在那里修改可以是空管时瞬时流量为0.

如有知道请给个步骤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用过,我也咨询了厂家技术人员,人家说这个型号的就没有空管置零这个功能(我在仪表选型时,在样本上也没看到这个功能),你解决不了的。但我发现空管时是一个数的,不是实时变动的,只能自己在实际中感觉是不是没有流量了。科隆现在有IFM4300系列就有空管置零功能了。在以后选型时可以考虑。

网友B:
怎么可能 难道你的流量计没有安装在有水的管道 那个管道不长期有水吗  是在阀门后面吗  不合理啊。 现在都这样 空管显示满量程!

网友C:
这是电磁流量计在报警,输出的报警电流,报警电流有两种,小于4mA和大于20mA,你改变一下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2009-10-07):
非要空管置零吗?在空管时通电后发现一直有瞬时流量显示,我用的显示满量程。知道有这种现象工艺操作人员会注意的

网友E:
IFM4080很差的,我已用坏两个了

网友F(2009-12-17):
本人急需IFM4080K操作说明书,IFM4080K质量很差的坏了几个了。有说明书的发一个,谢谢了!zsz_ay@163.com

网友G:
广州有代理商。可以直接找他要。

网友H(2010-06-13):
一般空管报警可选择高报还是低报,不过最好还选好合理的安装位置,保证不空管

网友I:
福克斯波罗的电磁不错 需要的话来联系我 0533-3588171

网友J(2010-07-23):
把小信号切除一点。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科隆电磁流量计山东代理商 咨询电话18675733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