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上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三菱2N系列PLC的输入COM公共端是0V,也就是说X1或X2只要和COM接通,相应的就有输出。电流方向是向外。
那西门子PLC的输入COM公共端是0V,为什么X1或X2和COM接通就没有反应呢?必须和24V接通才行,电流方向是向里。请师傅讲解。谢谢

网友A:
主要是设计时硬件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B:
FX2N,内部有24V的电源。请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设计时硬件的设计不一样

各个厂家设计产品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