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对射光电开关怎接线

楼主(2009-06-02):
PLC 是FX2N,我把接收器黑色线接PLC输入,没遮住时PLC有输入信号,遮住后PLC没有输入信号,我要的功能是跟它相反的,没遮住时PLC没有输入信号,遮住后PLC要有输入信号,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我把发射器黑色线和接收器白色线分别接PLC的输入法,不管是否有遮住,PLC都没有反应。棕色接电源正,兰色接电源负。型号是:CTD-1500N(四线)CTD-1500(三线)很急。。。谢

网友A:
呵呵,居然问到我们的东西,不知道你是在哪里买的。首先,接收器才有信号输出,你说错了。不要管发射端,接收端黑色是信号线,白色跟正(棕色)接是亮通,跟负(蓝色)接是暗通,我们公司还是比较负责的,你可以问销售人员嘛

网友B(2009-07-18):
在PLC的程序里吧常开和常闭取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