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器与运动控制卡的区别

楼主(2009-06-02):
请教:运动控制器与运动控制卡的区别 是什么?还是本来就是同一样东西,不同的称谓?

网友A:
控制器的范围宽一点,控制卡就是特指可以插在计算机里的控制器吧。

网友B:
运动控制器一般是可编程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来达成运动控制的目标。

运动控制卡则是专用的,即你把自己所需求的运动控制按要求分类到卡上,譬如同步控制(卡),凸轮控制(卡),卷绕控制(卡)等!

网友C:
"运动控制卡则是专用的,即你把自己所需求的运动控制按要求分类到卡上,譬如同步控制(卡),凸轮控制(卡),卷绕控制(卡)等! "

这种说法以前不知道

网友D:
对:xiangbmaxx 关于

运动控制器一般是可编程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来达成运动控制的目标。

运动控制卡则是专用的,即你把自己所需求的运动控制按要求分类到卡上,譬如同步控制(卡),凸轮控制(卡),卷绕控制(卡)等!

内容的回复:

运动控制卡,一样可以编程,功能上讲,控制器和控制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只是控制系统的两种体现形式而已,有交集

网友E:
个人理解,运动控制器通电后就可以独立运行,而运动控制卡则必须插入PC机等上位硬件载体才能工作。

网友F:
最根本 都是发脉冲的。

网友C:
“控制器和控制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只是控制系统的两种体现形式而已”

同意

“运动控制器通电后就可以独立运行,而运动控制卡则必须插入PC机等上位硬件载体才能工作”

常见

“最根本 都是发脉冲的。"

不对,运动控制不一定发脉冲

网友G:
如果运动控制卡是插在PC上,如何能保证数据控制的实时性。WINDOWS是个非实时操作系统啊。

运动控制器应该是可以保证实时性的。

网友E:
运控卡一般都有自成体系的实时系统(未必是操作系统),与PC的交互一般通过缓冲,因而不要求PC侧必须具备强实时特性。

网友H:
我认为:

卡一般都是需要主体来配合使用,例如CPU;其他功能需要借助主体,比如IO点等

控制器一般可独立使用;本身就有通信口来编程和IO点。

网友I:
卡是要插在主版上

控制器可以脱机单独工作!

网友J:
差不多的东西,现在运动控制卡也能做到不插卡运行了。直接一个软件在计算机上运行就OK

网友K:
运动控制器应该是完整的、独立的硬件平台,运动控制卡则需要一个载体(一个系统运行平台,必须基于工控CPU)。不过现在很多国外的运动控制卡都可以通过网络和工控机进行通讯,而不需要在插在工控机里面了。

网友E:
这样的运控卡也许就可以算得上是运动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