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0

楼主(2009-06-02):
求购:wincc 6.0组态软件    请问那能下载啊

网友A:
上迅雷上搜索,

WWW.xunlei.com

网友B:
这个很多的啊,只是装的时候要满足很多条件,才能让你安装

网友C:
        上电驴商业可以搜到。注意:下载下来的WinCC 6.2亚洲版可能因为太大还是压缩格式的问题,不能直接用WinISO或WinRAR打开(显示文件无效),你可以采用酒精120%等虚拟光驱直接加载后安装,或者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