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FX2N_485BD+ E740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9-06-02):
本人初学PLC与变频器通信控制,程序运行后变频器不动作,诚请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1)E740变频器通信设置:

Pr.79=1; //PU模式
Pr.117=0; //0号站
Pr.118=192; //19200bit/s
Pr.119=1; //数据长度8为,停止位2位
Pr.120=2; //偶校验
Pr.121=1 //重试次数
Pr.122=9999; //无检测
Pr.123=20; //等待时间
Pr.124=0;
其他的参数默认。

2)PLC通信格式

数据长度8位,奇偶性为偶数,停止位为2位,通信速率19200bit/s,其他各位为0
D8120=0000 0000 1001 1111=09FH

3)程序如下

LD M8002
MOV H9F D8120
ZRST D1000 D1001                               //D1000 D1001用来存储频率
SET M8161

LDP M0                                                      //电机正转
MOV H2 D0
CALL P0
LDP M1                                                       //电机反转
MOV H4 D0
CALL p0
LDP M2                                                       //电机停止
MOV H0 D0
CALL P0
LDP M3                                                       //频率手动增加
ADD D1000 K50 D1000
LDP M4                                                       //频率手动减少
SUB D1000 K50 D1000

LD<> D1000 D1001                                  //如果频率发生改变,将执行频率写入
MOV D1000 D1001
ASCI D1001 D305 K4
RS D300 K11 D500 K0
MOV H5 D300
ASCI H0 D301 K2
ASCI H0ED D303 K2
CCD D301 D100 K8
ASCI D100 D309 K2
SET M8122
FEND

P0                                                                    //电极正反转停止子程序
LD M8000
RS D200 K9 D500 K0
MOV H5 D200
ASCI H0 D201 K2
ASCI HOFA D203 K2
ASCI D0 D205 K2
CCD D201 D100 K6
ASCI D100 D207 K2
SET M8122
SRET
END

4)通信连接及测试结果

PLC使用FX2N,通信设备FX2N_485BD,只连接一台E740(E540升级版),控制部分采用GOT1155QC.
线路连接后运行程序,有通信(485BD SD RD闪烁),变频器没有反应。

已经搞了几天了,都晕了。诚请各位大侠给指导指导。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个方面.变频器参数,E740比E540要设置更多的参数,Pr79  Pr340  Pr550都要设置.另一方面RS指令不能用在脉冲指令的驱动下.

网友A:
首先,Pr.79就设置错误,通信的时候怎么用PU模式呢?应该换成NET模式!

网友B(2017-12-10):
回复内容:请问能把变频器E740参数设置说得更详细一点吗?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