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一段梯形图,请求高手不吝解释一下

楼主(2009-06-02):
无法贴图,图的格式是中间RST.C0 .OUT三个竖着排在一起,正常梯形图中没见过,梯形图软件画不出来 ,只能说一下语句表,希望高手帮忙解释怎么改成常规的梯形图格式

LD X0

ANI T0

OUT T0

SP K100

LD M8000

RST C0

LD T0

OUT C0

SP K200

LD C0

OUT Y0

网友A:
不明白,用GPPW软件不是可以直接转换过来的吗?

网友B:
这是个长延时电路,上电2000秒后,Y0动作。

网友C:
楼上所讲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并不是上电2000秒后Y0输出,而是X0连续或断续接通2000秒后动作。具体的操作手法要看你的机器动作了。

网友D:
应该是2000秒后Y0输出,当X0接通后,T0每10秒脉动一次,当T0的脉冲达到200次以后,C0、Y0输出动作。

网友C:
LD X0

ANI T0

OUT T0

SP K100

我用GX DEVELOPER输入后发现,OUT 语句实际为:“OUT T0 K100”,估计是不同软件和不同型号PLC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