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样显示某一动作的时间

楼主(2009-06-02):
wincc怎样显示某一动作的时间?

网友A:
買Wincc的附加軟體Aduit或者對你動作進行歸檔。
對于前者,不要指望能免費下載。
對于后者,你可以對你的動作同時置位bool變量,然后通過變量記錄進行,也可以自行編寫腳本讀取當前時間。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