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DDE Intouch

楼主(2009-06-02):
VB程序通过DDE和Intouch数据传输,但是intouch上的数据是部分刷新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说得太笼统,不好诊断。

网友B(2009-09-21):
VB程序通过DDE和Intouch数据传输,但是intouch上的数据是部分刷新的,请问怎么解决??

检查一下你的INTOUCH点名称是否完全正确,VB是否设成自动刷新模式

EMAIL:hunterco2003@sina.com

QQ:325139815

------------------------------------

MYBLOG:http://blog.sina.com.cn/hunter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