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一款伺服电机,做研究生课题用

楼主(2009-06-02):
小弟研究生课题做永磁同步电机的相关课题,最近在选电机

现有一套驱动设备,IPM是三菱的PM20CSJ060,20A,600V

相配一台功率大概在1kw左右,能满足这套驱动要求的电机

一开始参考了安川的,结果编码器很麻烦所以放弃了

西门子的订货周期很长,所以没有考虑

现在想选择松下的,但是松下的额定电流和他的常数都不知道

大家帮我选择一下,其他牌子的电机也可以,急用!谢谢啦!

网友A:
电源容量:1.8KVA

额定电流:5.6A

最大电流:24A

联系QQ:516828240 13923801750 小肖

网友B:
,结果编码器很麻烦所以放弃了 ?

日系的,松下】安川都是串行通信编码器信号。可能真的麻烦了,不行还是用三菱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编码器很麻烦所以放弃了 ?

日系的,松下】安川都是串行通信编码器信号。可能真的麻烦了,不行还是用三菱的了。。。

松下的也是串行通信编码器?我晕了

这个串行通信编码器好搞懂不?

网友C:
用台达的可以!

楼主:
我现在想用增量式编码器,还需要这个串行通信编码器吗?

网友C:
现在很多伺服电机和编码器是做成一体的,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会存放至伺服驱动器的寄存器内,你只需要通过RS-232/RS-485读取寄存器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D:
选国产的吧!武汉登奇,北京凯奇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伺服电机和编码器是做成一体的,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会存放至伺服驱动器的寄存器内,你只需要通过RS-232/RS-485读取寄存器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买电机的同时还要买驱动器才可以?我现在做课题的目的是做一个驱动器,尽量的不想去买它原有的驱动器,是不是安川这种就选不了了?

松下的编码器和安川的一样么?也不能直接单买电机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国产的吧!武汉登奇,北京凯奇电气

谢谢波恩,这两个牌子的电机,编码器是普通的编码器吗?可以直接读脉冲值么?

网友D:
选增量式编码器反馈的,自己对脉冲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增量式编码器反馈的,自己对脉冲计数

谢谢恩波
我现在在考虑我买回来松下伺服电机,我能不能用的问题了,所以才来问你们了

网友D:
如果是A4系列的电机,因其采用串行协议传输,而协议不对用户开放,除非楼主想自行分析破-解。

如果还没买,真不建议选用这样的捞什子。

楼主:
还没有买,只是现在在选择,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买松下了

不过就不知道该买什么牌子了

网友E:
台湾东元的伺服电机可以,您可以联系:13923846819  朱先生

网友D:
前面不是推荐过了?

武汉登奇,北京凯奇,华大电机,珠海运控,和利时电机,等等。

网友F:
东元烂,不是,是真烂

网友D:
不建议使用东元和台达伺服所用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

网友E:
但是在国产伺服中能做到象东元伺服那样已经很不错了,不管是用的什么编码器,只要能满足用户要求,为用户解决实际问题,那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网友F:
当变频器使倒是很好用,要么就是我没调好参数

网友B:
台达A2的串行总线不适合。但是台达AB系列的应该可以。A+,A-;B+,B-,Z+,Z-,你下载个资料看看去。http://www.wedotech.com.cn/Motion_ACServo_AB.html

你是北京的么?我这里有个韩国三星的电机(别人给的样品),也是差分编码器输出的,你可以尝试连接下。

要是外地,就没法了。呵呵

楼主:
最后选了森创电机

就是和利时的电机

网友D:
看清楚,楼主是选电机做研究,所以不如不建议楼主去折腾省线式编码器。如果楼主的研究目标是功能,建议用国产电机,别把呢点儿可怜的研究经费花在舶来品身上,如果目的是做性能,就看课题的经费和导师的吝啬度了。

至于东元的伺服到底怎么样,个人以为用过的人都会有所认识。

网友G:
看样子以前有误解了,一直都以为IPM是马达和驱动器一体化的那种。

网友D:
IPM在电机驱动行当很可能有多种解释或缩写,在功率模块中IPM是智能功率模块的缩写,在电机中IPM是内嵌式永磁电机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