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定位后仍然向后滑行,请问怎么办?

楼主(2009-06-02):
松下A4伺服,我用的是光标定位,当光标照射到定位点后,伺服停止.可是伺服停止后仍然向后滑行1MM....,请问怎么办?

当光标信号接收到,偏差计数器有清零....然后马上复位.

网友A:
调节下增益看看吧。。

网友B:
只要光标触发时,电机有速度就不可能立刻停止,是否可以留必要的预停止距离。

楼主:
波恩,你好.我说错了,不是1MM 是3-4MM,这误差太大了,不正常啊.

我这个系统以前是用步进电机,现在换成伺服.以前步进定位都在1MM内.

PLC程序是用以前的程序修改过来的,增加了清零偏差计数器.....

可是伺服就是会多向后运行...

用的是神视光电头.光电头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以前用步进电机都很准.

请问,我是不是还有那里没考虑到的呢?

网友C:
我觉得像  是伺服电机选小了,伺服电机选型转子惯量的匹配很重要

现象明显是 伺服在接收到停车指令后,由于系统惯量过大,导致过冲后,伺服系统又自己回调整

步进由于没有闭环不会回调,而且刚性较好,特别是在雕刻机行业上,应用起来还是比伺服从容很多

建议: 调整一下增益,刚性加大看看效果,或者减低停车速度,或者加减速机,或者换大电机,或者换回步进,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运动中的物体不可能0时间停止,这是谁都克服不了的自然规律,因此从光标触发到电机停止必然需要减速时间,减速过程对时间的积分结果就对应减速距离,没有减速距离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减速距离的大小和一致性。

步进之1mm内的准确度,在于一致性;建议调整伺服参数,保障一致性。

网友D:
你可以先用Panaterm软件做监控,初步判断是电机执行问题还是信号?

如果确定不是信号的问题(停止信号、偏差清零信号),尝试调节驱动器参数,

首先要确定负载和电机的惯量比,不能超过电机所承受的范围,不同型号承受范围不同。

确定负载惯量在电机允许承受范围内:

1)在自动增益的情况下,逐步加大刚性;

2)如果自动调解不理想,或负载惯量大于电机允许范围可关掉自动调整,手动调节pr10、pr11、pr15,pr20,

    确定PR23设为“1”。

3)必要时可选择第一和第二增益切换控制;

在调整过程当中使用软件监电机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否有滞后或过冲现象。

以上是初步调整,深入调整比较麻烦,希望你能将问题解决!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