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CX系列报F3(接地故障)

楼主(2009-06-02):
大家好:有一台VACON CX系列,11KW的变频器,运行报F3(接地故障),不接电机运行也是报F3。有人说互感器坏了,我三个都量了一下电压,电压基本上是0.65V。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A: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

网友B:
1. 不接电机,把互感器的线从板件上面拔掉, 上电运行,看看是不是还报F3。

2, 如果不是互感器坏的话, 可能是测量电流的板件坏了。

网友C(2009-10-27):
可能是扩展板有问题 记不大清了 cx的变频器不咋地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我那台变频器是维修后再安装到配电柜上就报的接地故障,我把固定螺丝以及变频器与配电柜之间都做了绝缘就好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E(2010-04-01):
我想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楼主(2010-07-18):
问题还没解决。有谁知道,就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