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报过压?怎么办?

楼主(2009-06-02):
我有台M440变频器老是报F0002。我的变频器用于上升、下降。就是下降时一秒就会报F002。马达在水平上运转很正常。就是用于上升、下降上就有问题。我变频器有加装刹车电阻。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调对?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
嗨!是什么社会哦。都没人来回答

网友A:
以前能正常用吗,如不能就说明电阻功率小,阻值大,要是能用,说明电阻有可能坏了,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B:
有没有减速器?下的速很快吗??过快的,可能会显过压

网友C:
1.p0210与p0206要对应。

2.p1240要有效。

3.p1121与负载相匹配。

网友D:
斜坡下降时间弄长一点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设为40,问题解决

网友E:
斜坡下降时间弄长

网友F:
还有接地接零不要搞错了,搞错了也会跳过压

网友G:
如果刹车有作用,那么电阻会发热,如果你没改参数,看看电阻有没有坏,否则就是变频器内部坏了

网友H:
启动参数可能调的不对吧,或者是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