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用电位器实现正反转

楼主(2009-06-02):
ATV71变频器可不可以用电位器实现正反转,不用开关触点,比如当给定正压时则正转,给定负压时反转,该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ATV71变频器的AI1口就是双极性电压输入的。将速度给定设定为AI1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8-25):
施耐德的变频器本身在不加扩展卡的情况下是没有负10V的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你把AI2设置成+-100%输入,

这样用电位调速的话 0-5V是正转的 0-50HZ  5.1—10V是反转的0-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