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T2.2GB-SL-11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9-06-02):
  请教各位前辈,我公司有一台汇川变频器MD320T2.2GB-SL-11电源故障,现象大致表现为:IC 2844B 7脚供电电压从10~15V周期性变化,无法稳定。8脚也无固定5V电压,会是一个变化的值。由此现象大多数人会认为是次级输出短路所致,但是我经过多次仔细检查找不到短路的元件与部位。故我只保留了5V绕组和2844B 7脚供电绕组,其余的绕组把整流二极管全部拆出,故障现象依旧,当然保留的二个绕组元件和2844B外围元件都有仔细检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把IC 2844B更换后,电源已正常工作,当天试过多次并无发现问题,故认为是2844的问题可能故障已排除。但是第二天早上再一次试的时候,故障又还原了,然后胡乱搞了几下,又可了。这次不放心,我把板子放到空调口吹了一阵,再次通电确实又不行了,看样子可以排除次级短路的嫌疑。

  由于本人经验有限,无法找到准确的故障点并完全排出,我只能怀疑是某个元件不稳定跟温度什么有点联系?请高人指点大概故障位置与关键元件!谢谢!

网友A:
开关变压器可能有问题啊

楼主:
老大,谢谢你,但是我没有相同的变压器可以替换,用什么方法可以准确确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昨天下班通电还正常,今天早上又不行了。好像是长时间不通电也有关系,电源正常工作时,人为把次级5V短路一下,电源也要启动好几次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2010-03-14):
尺寸分类 系列 型号分类名称 备注 适配电机(KW)
SIZE-B MD320 MD320S0.4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0.4
MD320 MD320S0.75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0.7
MD320 MD320S1.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1.5
MD320 MD320S2.2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2.2
MD320 MD320T0.7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0.7
MD320 MD320T1.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1.5
MD320 MD320T2.2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2.2
SIZE-C MD320 MD320T3.7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3.7
MD320 MD320T5.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5.5
SIZE-D MD320 MD320T7.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7.5
MD320 MD320T11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11
MD320 MD320T15GB 标准内置制动单元 15
SIZE-E MD320 MD320T18.5G 不含制动单元 18.5
MD320 MD320T22G 不含制动单元 22
MD320 MD320T30G 不含制动单元 30
SIZE-F MD320 MD320T37G 不含制动单元 37
MD320 MD320T45G 不含制动单元 45
MD320 MD320T55G 不含制动单元 55
SIZE-G MD320 MD320T75G 不含制动单元 75
MD320 MD320T90G 不含制动单元 90
SIZE-H MD320 MD320T110G 不含制动单元 110
MD320 MD320T132G 不含制动单元 132
MD320 MD320T160G 不含制动单元 160
SIZE-I MD320 MD320T200G 不含制动单元 200
MD320 MD320T220G 不含制动单元 220
MD320 MD320T250G 不含制动单元 250
MD320 MD320T280G 不含制动单元 280
SIZE-J MD320 MD320T315G 不含制动单元 315
MD320 MD320T355G 不含制动单元 355
MD320 MD320T400G 不含制动单元 400

如果需要变频器,请联系我,谢谢。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3063213106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为楼主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E: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啊!

网友F(2010-04-27):
明摆着,3842的7脚电源电容有问题!

网友G(2011-05-27):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急啊。。。。。。。。。。

网友G:
对:young-gun 关于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为楼主解决了。谢谢关注。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是怎么帮他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哦。

网友H(2012-07-29):
电容有问题,因此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I(2018-06-08):
这个...解决了问题不是应该回来说一下吗?都这样的话大家回复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