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湾高明立式加工中心伺服器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6-02):
求教一下。我公司有一台台湾产kaomin立式加工中心,最近开机时伺服器报警代码为sv 013 IMPROPER V-READY OFF 内容为(在位置控制准备完成讯号(PRDY)已切入时,速度控制准备完成讯号(VRDY)被切除。这个故障一般应该怎么解决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