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纶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设备类型TV、CV、D、CV2、SD分别表示什么??
还有16-bit BCD??

网友A:
这些都你所选连接设备的连接地址.和你的设备有关,最后那个是十六位的BCD码

楼主:
我怎么没有看见过TV地址和CV地址呢?我只知道D地址,那位大侠能告诉一下我吗?

网友B:
可以看看说明书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