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传动定位精度

楼主(2009-06-02):
现在用日本贩东S3M-900-13同步带(轮是28齿)加步进电机,中间没有张紧装置,来代替丝杠传动定位,可是总有20丝的误差,是不是选型有什么问题,我看小日本的一些机器上都是用的同步带,据说精度可以达到0.05MM, 我这样选型对不对,还有在装配时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谢谢
有谁清楚这方面的可以赐教一下或者大家讨论一下到底该如何提高同步带的定位精度。

网友A:
同步带要适当涨紧;“来代替丝杠传动定位”怎样理解?是利用较长的同步带,在带表面上刚性连接固定上要驱动的物体,带动物体实现伺服控制吗?那样的话同步带的弹性变形可能会导致些误差,毕竟同步带的机械刚性不大。建议校验步进电机的分辨率,看能否满足精度要求?步进电机可以驱动丝杠或通过减速机驱动丝杠,机械刚性要足够大(同步带的刚性通常不足),丝杠要端部预拉紧,还要做背隙补偿

网友B:
同步带比丝杆便宜呀。。。。。。。。。。

楼主:
就是如toppiston说的利用较长的同步带,在带表面上刚性连接固定上要驱动的物体,带动物体实现伺服控制,可同步带如果张紧了,理论上肯定会影响精度的,质量好的同步带中间都夹钢丝的,我看一些国外的机器就是这样装配,同样可以达到0.05MM的精度,就不知道其中奥秘

当然,如果用丝杠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主要是降低成本。

网友C:
机械结构,工艺等,

网友D(2009-07-09):
我也被同步带搞得烦死了,1.5米的行程,重复定位有时差1MM,还是用钢丝带呢,刚开始可以做到0.1MM精度,2个月下来,就不行了.

网友E:
主要是同步带机构的安装及加工造成的,另外同步带本身的质量也非常重要

网友F:
步进电机带同步带5丝比较容易,微米级别就困难了,控制方面很重要

网友G(2022-07-20):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带同步带5丝比较容易,微米级别就困难了,控制方面很重要...



能请教下如何提高同步带重复精度吗,传动距离4米,要求正负0.15mm,有效有偿,可加v15737936010

网友H(2024-04-24):
同步带一松一紧就差几个好多丝了,这种情况,把锅甩给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