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9-06-02):
市面上得单片机发脉冲信号控制伺服驱动器,用于定位控制,请问可以把单片机脉冲和方向信号直接给到伺服驱动器吗,是否要加放大电路或其他驱动电路?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可以了。

网友B:
看伺服接口的要求。有的伺服接收脉冲电平与单片机输出口不同就不行,要加信号驱动电路;有的则相同(比如,都是TTL电平的)是可以,但一般那是要上位机做插补和运动轨迹规划,除非楼主的伺服是单轴的或者是多轴但相互不插补,每次仅仅是单轴定位运动即可的,否则就要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数控系统了,那就较为复杂啦!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说得有道理,如果驱动电平不同,驱动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要看伺服驱动器输入要求,FPRP或FPDIR的,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电压要求等--高就低好办(加电阻),低就高要加信号驱动电路了。

网友D:
不是搞这行的,爱莫能助啊

网友E:
其实伺服本身就是个放大驱动器,

网友F:
最简单的用个三极管来驱动一下就可以了,三极管前面需要光耦隔离一下,集电极开路,打通伺服驱动器里的光耦一般10来毫安的电流就够了,他们一般都能接受5~24V电压的

网友G:
“三极管前面需要光耦隔离一下”

选的时候,调个响应快一点的光耦

“他们一般都能接受5~24V电压的 ”

还是看看驱动器手册吧不同驱动器设计是不一样的,有的驱动器5V与24V也不是同一个接口。设计为5V的接口,通常抗不住24V,设计为24V的接口,5V多半没反应。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看看   npn  还是pnp 2这项对应,可以连了

网友I:
总归是由办法解决的,不行再加个外围电路好了,就是要看驱动器能接收的脉冲是怎样的。

网友F:
楼主既然都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没现成的实例来参照或是有人帮忙带一下,估计需要半年后电机才能基本顺畅

网友J(2009-09-18):
可以直接加。伺服脉冲输入端子里面有电路能够接受单片机来的电压信号。一般单片机都是TTL输出的,没问题。

网友K:
只需要输出TTL的setp/dir控制信号给驱动就OK了,给你推荐一个控制芯片好处就是加减速控制 就不需要自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