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和安川电机的增量编码器是不是都不能直接读取,必须通过协议才可以?

楼主(2009-06-02):
最近选电机,要学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我搜索论坛,看到的是只有绝对式编码器要走协议才可以读数,不知道增量编码器能不能直接读脉冲呢?

我做的课题是DSP2812驱动IPM模块来驱动电机,所以只需要买一台电机就可以了,不需要买电机相应的驱动器。就是想使用增量式的编码器,不知道安川或者松下的电机能不能用?

网友A:
日系伺服的所谓增量是反馈,有的也用串行协议,而不是直接给出正交脉冲,掏钱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松下A4, 安川Σ-II以上,都用串行协议,而非正交脉冲。

楼主:
我问到的确实是这个情况。。。放弃松下了

你提到的登奇电机怎么样?编码器你熟悉吗?

网友B:
大家好!如果你们有用到松下伺服电机的话,请发送你的联系信息到mymakino@163.com,有资料发给你们。

网友A:
登奇的编码器选装情况建议楼主直接咨询厂家,对于国内用户而言还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居多。

网友C:
恩。国产以及台湾的可以考虑考虑,价格和编码器信号的接受,会好很多。

网友A:
台达A2和A+别选,编码器可能也是串行的

网友D:
你用安川骏马系列的马达就可以了,他的编码器直接发脉冲出来的。

网友A:
骏马的电机和安川Σ的电机在电机本身的性能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E:
对于伺服电机,完全没有必要考虑买什么日本的!一个铁疙瘩而已,成熟的设计技术,国内能做的厂家有很多,可能日本的电机性能会比国产的好一点点,但是日本人讨厌就在于与电机配套卖的编码器不通用!搞什么通讯协议来读取位置讯息,这样用户买个电机还非的配它的驱动器!!!无耻啊! 你要想自己来研究伺服控制,别老想日本的东西,没出息的!你用美国人那么好的DSP,用国产的编码器,传感器,做出来的肯定不会比日本人的差,只要你下功夫去做!

网友E:
用通讯协议来读取位置信息,你想想,实时性能好吗?这种做法只有日本人能想的出来!

网友A:
楼上对编码器串行协议的理解有所偏颇,建议研读EnDat和BiSS协议,串行编码器协议的实时性和采样同步性其实并不差!

日系编码器如何,没法评论,因为它们各自的私家协议都不开放。唯一见到可对用户开放的协议是多摩川,没发现专门针对采样同步性的技术点。

网友E:
感谢波恩指点,有时间我要好好研究一下,我确实对日本人做法没有好感,在开发阶段我们也买过日本人的电机,最后都是把编码器扔掉,只用电机,而且电机设计技术在发展,有些老的日本厂家生产的电机性能也不怎样,例如东荣的电机比较容易退磁,估计用的不是稀土永磁体,而且我觉得标准的工业产品不要搞太多的不同标准,不方便。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前两天用的国产整流模块,烧掉了,就打算买个新的换上,结果一看,好家伙,同样的规格,同样的外形尺寸,模块端子布局不同,三个厂家三个不同的端子布局,结果就是买不到我的旧模块一样布局的,装不上Pcb! 心中真是个郁闷!直接对老板讲 :白痴才会把东西搞成这个样子! 另外请教波恩关于速度环零速的稳定性,电机1KW,300V母线电压,速度控制模式,速度给定为0,观察位置反馈,位置波动最大2个脉冲,这样的一个性能您觉得如何?

网友E:
编码器为2500线。

网友A:
2500线编码器,零速波动2个脉冲,是±2个,还是±1个? 若是后者,也就这样了,如是前者还有改进余地。

另,个人以为捆在2500线编码器上就不要指望伺服的低速性能会有多好了。

网友E:
是正负2个,看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其实对于2500线的编码器,我也觉得的低了些,所以我觉得它成了伺服驱动器的一个短板!对电角度,速度,位置分辨率来讲都低了些,这个在数字运算中都能明显看到!所以提高编码器线数是提高性能的必须手段!当然伺服也有一个定位的问题,高性能不是做不出来,主要是市场,做出来了你一说高性能,可能人家有怀疑,不愿意买,宁可买国外的!所以我的定位也是低端市场,做性能和可靠性综合方面考虑。而且我相信目前的性能在低端市场上绝对是一流的。做低端产品一个好处是有些器件还是可以买国产的,例如整流模块,编码器,电流传感器,一些个别芯片等等。

网友A:
在低端市场做性能!? 低端市场拼的是资本和规模,楼主需要很好地做做商业策划,然后再做产品策划。

网友E:
波恩老师说的非常对!!!低端市场确实竞争激烈,资本规模在市场影响力上起决定作用,不过我目前的实力与那些规模企业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做还是不做,即使是现在,我都在思考,对于一个技术应用性,需要推出产品的企业,有没有可能在商业模式上有些改变,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去做大企业,而是在考虑能不能把以前只有大企业才能做,做得好的事情让小企业也能做得了,而且做得好,做的快!   这样想,也是基于自身实力有限,所谓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事情得慢慢来做。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喜欢在细节上下功夫,我也和一些老板谈过,他们普遍没有追求细节,追求质量的品质,我不同,我喜欢和小企业打交道,我不是简单的去用他们的产品,我会向他们提要求,要求改进,他们会听我的,例如,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电源的心脏,我会要求设计细节,绕线粗细,各种绕线方式,耐高压,各种标准工序,等等,我会一个一个对比,看实际效果!例如,看日本人驱动器的LED显示板,做的很小巧,漂亮,也符合工序,我对提供LED数码管的老板讲,要做得更小巧,漂亮,结果是很多人愿意选用他的这款数码管。又例如:软塑料排线,看日本人的,做得很结实,不长不短,国产的,做得很薄,我就对老板讲,你要给我改,符合我的长度要求,厚度要求,一家不同意我找另一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总会有厂家愿意给我做。

网友E:
我也不和大的电机厂合作,我找小电机厂,和他们一起做,我不懂电机,但是我还是可以给他们大概提要求,给他们压力提高自己,我讲这些,其实就是说,做小企业,没实力,就只能关注于当前,多钻营,想点子,未来不能去想的!企业生生死死,也是正常!

网友E:
我在有名的国企工作过,在可能是全球最大的马达制造企业也工作过, 大企业其实是很无趣的,大企业本质上是少数人得益,大多数人遭受剥削和无趣的生活!而小企业则很有趣!会有很有趣的经历,所以我想对那些有能力的工程师讲:离开那些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大企业吧,自己来做事情!

网友F:
楼上讲的对于个人历练有帮助,可对于中国制造有百害无一益!
总体看来,数以百亿的资金和千万的人才只是为了昙花一现,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反观日本,人没中国人聪明,国土资源没咱们雄厚,只是因为懂得合作、善于团队协作,短短几十年就赶上了西方列强。

网友A:
更认同“20楼”的观点! 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组织的高手们(技术专家+项目能手+有能力的工程师)的长期协作。

网友E:
daizhi确实太高看我了,首先我个人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赚点养家糊口钱,对中国制造肯定没有什莫影响,当然不会去害人!同时响应我号召的那些人,我想也不会是大多数,个别几个人做事情影响也会很小,不用担心害处!  还有,我不认同你说的日本人没有中国人聪明的说法!波 恩老师讲的方向肯定是对的,这一点我绝对认同,我也说过我非常敬仰你对他人无私的,积极的帮助,年轻人需要指导,指引,中国的很多产业也需要引导,需要领军人物,可是领军人物可遇不可求,所以事情得先做着,慢慢去等领军人物的出现吧,去等待与高手们合作的机会,我是很期待的,不过,如果过着早晨九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生活,很多机会会溜走!

网友A:
“Frobenius”很现实,也很务实,而且一些想法和做法也很实际,很有效。创业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不是衙内,不是富家仔,想创造和积累财富就必须付出常人不愿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希望“Frobenius”能早日引领响应您的号召的创业团队走向成功,或小富即安,或乘风破浪。

产业需要理想,至于应该有谁去想,也许是另一回事,对于产业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饿着肚子去空怀理想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只要还不至于必须为三斗米折腰,就仍将心怀产业理想,去付出,去拼搏,去鼓动,去呼吁,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和愿望,当然了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个无奈的底线,但至少截止目前,个人还有这点儿自信。

网友E:
波恩老师的确是真正的人才,我在想哪个公司能够拥有您这样的员工,因该是幸事,能够引领团队,培育新人,开拓方向,其实做什莫事情最终得靠人,靠发挥人的价值,所以人的价值要得到认可,尊敬!企业做到这些,对员工,企业来讲都是好事情。 另外,关于0速抖动的问题,通过两天的参数调整,目前,在包含速度环调节下,位置环控制的精度为正负1个脉冲,抖动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电流采样的问题!在下周,我的驱动器会在一家小型的制造企业去试用,如果试用成功,也许会有我的第一批订单!我讲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在我所尊敬的人面前做丝毫炫耀,而是给他人以信心!给那些在思考,在摸索自己道路,甚至可能在挣扎的人以信心!考虑到很多的年轻人在面对未来时越来越小的机会,我们需要有人站出来!世界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真理!我只对真理心存敬畏!波恩老师说到我很现实,的确,我是双重性格的人,我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

网友E:
对不起,不小心多发了一次!

网友A:
汗!波恩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业内工程师。

网友G:
零速抖动?   位置控制下零速不应该有抖动啊,     还有你这控制精度正负一个脉冲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E:
servotan,你说得很对,位置控制的最好效果是没有抖动,但是要实现这个效果对我目前来讲还是有难度的,我也讲了,这个抖动的原因是电流采样波动引起的,所以要解决采样波动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电源的设计,模拟电路的设计都要非常的好。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使用外部采样AD,提高AD的稳定性!

网友E:
军事应用方面,对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我看到一款军用的驱动器性能非常的好,可以和国外的高性能伺服相媲美!但是对于普通民用工业来讲,无需对性能的苛刻要求,一般为满足应用即可,所以,对于位置环的抖动问题,不必追求完美,有个3,2个的抖动问题都不大,你没有必要为了设计一台从普通转台到高精度加工中心都适用的驱动器而奋斗。你要去问问你的客户需要什莫样的产品!

网友E:
至于脉冲波动怎莫测,很简单,空载,或负载下,走几圈,然后停下来,看看位置环偏差,如果有波动,看看大小就ok!

网友H:
一般系统可以做到1个cnt,  请注意系统的摩擦力!

网友E:
onlylm2008, 你说到系统摩擦力是指什莫意思,对系统的影响方面,能不能讲的更清晰一点?

网友I(2010-11-17):
路过,觉得大家讨论的比较感心情,看看

网友J:
路过,直接读简单明了,不过容易受干扰吧

网友K(2011-08-16):
想请教各位,我们用的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度数一直在跳,我们想换掉!请问怎么才能把编码器中的地址读出并写入新的编码器;

网友L(2012-07-13):
没人<此处内容被屏蔽>分析出安川编码器的通信协议吗??

网友M(2014-05-05):
您好!

    安川H1000变频配登奇GK6138-8SB66-FE,编码器是长春禹衡A-ZKD-12-2500BM/4P-G05L ,Z相自学习通过不了。跳DV1.是什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