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06-03):
用MCGS组态软件,通过串口与K7522(8个开关量输入端口和8个开关量输出端口)采集模块连接。我在用户窗口中设置一个按钮,本意想通过按钮来控制一个输出端口,让继电器吸合与放开。进入运行状态后,串口可以每隔1秒向模块发送一组读模块输入状态的数据,但按动按钮后,却检测不到串口向模块输出置输出端口的数据,这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问题?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一:你看一下通上了没有,通讯状态是不是为0;二:组态的时候检查一下有没有连接变量,或变量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如果通讯状态是1,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串口可以每隔1秒向模块发送一组读模块输入状态的数据,是不是说明串口的通讯状态是正常的呢?

网友B:
你的软件里有帮助吗,可以用的

楼主:
re:软件中没有帮助。

网友A:
通讯状态为1或 2:采集初始化错误或采集无数据返回(通讯硬件连接、参数设置问题);
1、检查串口父设备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串口是否被其他程序占用
3、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或使用原厂标准电缆
4、检测设备,并使用厂家测试程序确保通讯正常。并确认设备设置项与帮助中要求相同。
5、检查“设备地址”与PLC设置是否一致
6、适当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7、读取数据地址超范围

网友A:
这只是可能的几种原因哦

网友B:
教材上写的都有帮助上,怎么下载的软件里都没有呢

网友A:
帮助下载地址:http://www.mcgs.com.cn/download/helpindex.asp

通用版帮助,嵌入版帮助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