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C105在PLCSIM中调试的问题,只有3分了,全部给出

楼主(2009-06-03):
梯形图中只有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FC105,FC105各管脚定义如下:
IN:PIW754;HI_LIM:1.000000e+002;LO_LIM:0.000000e+000;BIPOLAR:单极性0;RET_VAL:MW2;OUT:MD200
在PLCSIM调试中,当运行到FC105时,PIW754我输入27648,程序的状态就变成红色STOP模式中(不是闪烁的绿色RUN状态),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程序中你加入了OB块来保护吗,如OB122等,  有没有查看STOP模式时PLC中的缓冲区的消息呀? 看是哪个原因引起的. 最好将PLC缓冲的消息一起贴出来吧

你的PIW754这个模拟量在PLC的地址中是不是超出了范围

楼主:
缓冲区的消息是

由编程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

循环程序(OB1) 优先级: 1

 OB 编号: 1

模块地址: 40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错误ID是:16#4562

楼主:
只有两个块,OB1和FC105,没用到别的块

楼主:
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B:
编程错误啦~~~,因为没有OB121,所以导致PLC进入停机状态。

修正你的程序,即使有OB121不让PLC进入Stop状态,仍然无法让你得到正确的执行结果。

楼主:
5楼的朋友,我的程序应该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