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C105在PLCSIM中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梯形图中只有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FC105,FC105各管脚定义如下:
IN:PIW754;HI_LIM:1.000000e+002;LO_LIM:0.000000e+000;BIPOLAR:单极性0;RET_VAL:MW2;OUT:MD200
在PLCSIM调试中,当运行到FC105时,PIW754我输入27648,程序的状态就变成红色STOP模式中(不是闪烁的绿色RUN状态),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請使用模塊診斷信息來判斷你的問題所在。

你能確認你的硬件組態中有PIW754這個地址嗎?或許你更換為PIW256就OK了。

Regards

楼主:
PIW754这个地址没错

网友B:
我用PLCSIM时FC105的数据不能监控。无法赋值。提示在该保护级别中不能执行该操作

网友B:
用热电偶和固态继电器实现PID控制温度,PLC是西门子314,7KF02的AI模块。

要控制19路脉冲输出。请高手发个案例,小弟不胜感激!kele18282@163.com

网友C:
按楼主的说法模拟了一下(见上图),没发现报停的问题,"BIPOLAR:单极性0;",BIPOLAR不能直接写“0”,是不是这儿错了?

网友D(2009-07-09):
piw574是根据你要连接的设备的量程来赋值,也就是上图的0-100,而不是27648如果要赋予27648,他前面应该还有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