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外部程序通讯,通过消息队列.用过的请指教!

楼主(2009-06-03):
1、注意通讯时不采用OPC\DDE;

2、通讯采用消息队列;

楼主:
看来高手不来了!!!!!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明白些吧

网友B:
你是想在WINCC上直接利用Windows的消息队列和外部程序通讯?
不明白为什么不使用OPC、DDE
也期待高手提供有答案!

楼主:
1、以前一直用OPC通讯,但其间发生监控机死机等现象,故不大想用OPC方式通讯

2、不用DDE,因为我要求实时性高,通讯数据量大

楼主:
我就是想在WINCC上直接利用Windows的消息队列和外部程序通讯!!!!!!!!!

楼主:
看来高手不来了!!!!!!

楼主:
没有软件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