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FX2N-485-BD+FX-EEPROM-4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2009-06-03):
 在网络上可以查到,三菱PLC: FX2N + FX2N-485-BD + FX2N-ROM-E1 可以用EXTR指令与三菱变频器通信

现在我手头上有FX2n+FX2N-485-BD+FX-EEPROM-4,不知FX-EEPROM可否代替FX2N-ROM-E1 ?请各路大虾指点。

小弟在做这方面的通信,搞了一天的实验也没出结果!!!

网友A:
我做过FX2N + FX2N-485-BD 与富士G11变频器通讯,你可以用RS 这个指令来做,不过我做出来有一个问题,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时,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而是我的设定频率,这个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学习       估计是不能代替。你可以去问三菱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不可以的代替,FX2N-ROM-E1是专用于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2009-07-13):
谢谢楼上两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