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CCL 等模块使用

楼主(2009-06-03):
CC-LINK 下,设置 RX =X100  RY=Y100

1号站为FX2N-32CCL 占2个逻辑站地址为:其中4点输入4点输出其占用地址和用户使用地址为多少?

3号站AJ65SBTB1-16D   :其占用地址和用户可地址为多少?

4号站 AJ65SBTB1-8T     :其占用地址和用户可使用地址为多少?

网友A:
你好,fx2n-16ccl 的地址参数在哪边设置?用的是gx软件。

网友B:
FX-2N需使用TO/From指令讀取Buffer,因此你可以依Buffer位置去定義及設定占用位址,

如是使用QnA以上CPU可直接參數設定,亦可使用Buffer讀取視個人需求而定,使用參數設定基本為每站佔I/O 各32Point

以Q為例的話RX =X100 RY=Y100 Rwr=D100 Rww=D200的話

1号站为FX2N-32CCL Rwr=D100~D107 Rww=D200~D207

3号站AJ65SBTB1-16D =X140~X14F

4号站 AJ65SBTB1-8T  =Y160~Y167

网友C:
那1号站的I/O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