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和FP93岛电温控仪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03):
FX2N通过一个485BD模块与FP93进行485通讯,通讯线我是这样接的:SDA、RDA短接后接FP93的+,SDB、RDB短接后接FP93的-,SG接SG,请问这样接有问题吗?为什么我用RS指令后,得到的应答是011R010,也就是硬件错误?哪位高手做过这个通讯,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仪表的通讯协议你要给出来,要不没法帮你

楼主:
对:thatis19 关于

仪表的通讯协议你要给出来,要不没法帮你

内容的回复:

仪表有485通讯的,具体设置是:通讯口地址:1 波特率:1200 通讯格式:7E1 通讯引导符STX_ETX_CR 块校验BBC格式:累加

不知道你说的协议是不是这些。

楼主:
我接受到的数据就是我发送出去的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比如我用RS指令: RS D100 K15 D200 K20 ,其中D100-D114是发送出去的数据,D200应该是接收到的数据,但是我得到的D200-D214就是D100-D114的数据

网友B:
单车道不许双向行驶!
发送和接受分开执行。

楼主:
对:daizhi 关于单车道不许双向行驶!
发送和接受分开执行。
内容的回复:

请问怎样分开执行啊?FX通讯还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都不会,麻烦你能帮我说详细点吗?

网友B:
在不进行发送的系统中,请将数据发送点数设为"K0"
或在不进行接收的系统中,接受点数设为"K0"
细看编程手册上RS的指令说明!

网友C:
接线好像与程序不能对应起来,接线为什么短接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线好像与程序不能对应起来,接线为什么短接呀

FX系列的485的一种接线方式。

网友E:
rs485是两线制。。。。

网友F:
原因很多,第一,是否还跟别的仪表或设备通讯了?第二,通讯协议或仪表接线有问题

网友G(2009-08-26):
各位大虾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不明白

网友H(2014-04-26):
楼主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想做一个FX3U与FP93的通讯,能否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万分感谢!我QQ45139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