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Matlab仿真

楼主(2009-06-03):
现在有一个伺服控制系统,由三相交流伺服电动机和驱动器组成,电机通过丝杠带动摇板摇摆,摇板推动水池中的水产生波浪,浪高仪检测波浪高度作为反馈.我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系统的传递函数,用simulink仿真该系统。 小弟比较迷糊,不知该如何下手,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_^

网友A(2009-09-18):
把伺服系统当做一个一阶或者2阶系统,波浪高度反馈信号其实是一个开关信号。不清楚你的摇杆系统的工作原理(电机速度和波浪高度的关系);知道原理建立模型就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