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请进!加减速策略(梯形、jerk、Sin(t))

楼主(2009-06-03):
由于使用梯形速度加减速。加速度a会有突变。造成运行过程中的冲击(抖动)。

因此目前评估两种方案。

1.Jerk (梯形加速度)方式

2.正玄函数加速度方式。

目前还没确定。请各位高手给些建议和意见。

网友A:
个人观点,理论上正弦加减速很好,不过实践中采用的不多,远不不如多项式方案,欧美目前多采用5次方曲线,以解决加加速度的控制,也就是Jerk。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回复!

目前在多轴控制部分,电子凸轮是遵循VDI用5次方曲线。

在单轴控制部分,可能使用加加速度 或者 正玄加速度来实现。

原本也是比较倾向于用JERK来实现。现在更确定了。

网友B:
支持,欧系产品也都会有所谓S曲线即5次方曲线,否则,打滑的现象一定会出现,要不就的牺牲速度!

楼主:
伺服驱动器内加减速是用3次曲线。运动控制器内的加减速目前可能选择jerk 或者 正选加减速。比较倾向于JERK(3次曲线加减速)。

实现S曲线加减速不一定用5次曲线。3次应该就可以实现。五次曲线应该多用在电子凸轮。

难道欧系产品的任意加减速都用5次曲线?

网友C:
实际上jerk在有些卡里的就是加加速度,用在S曲线加速。

用S曲线加减速控制策略是可避免冲击(三阶可导),但是要麽延长加减速时间,要麽就要提高电机的最大加速度。

网友A:
原理上,3次曲线就可以控到加加速度,不知为什么欧美习惯于采用5次方曲线?

另,曾经推算过采用正弦规律的S曲线,感觉公式还算简洁,但是加减速过程消耗的时间显得稍长一些,不过没有实际验证。

楼主:
据个人理解。所谓运动过程中冲击,只要有加减速就无法避免。

所以只有增加加速过程的平滑度来减轻。5次应该说一定比3次更平滑。而且如果高于5次运算有过于复杂。

之前好像有厂家支持6次曲线(用于电子凸轮)。

网友D:
没仔细看过运动控制卡的资料,今天第一次看到有(加加速度)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意思。松下PLC上只要求设置初始速度,运行速度,加减速时间,然后速度上升的斜率就会自动算出来了。

但看到运动控制卡的梯形加减速函数,有加减速时间、初始速度、运行速度、加速度 等参数,同时有加减速时间和加速度在里头,它到底安哪个参数来计算的??

网友A:
顾名思义,加加速度就是加速度的变化率。典型的梯形加减速函数应该未包含加加速度参数。

网友C:
同意波恩的。梯形加速时其实就是在一个伺服周期内将加速度提到设定值。

网友A:
梯形加速是在一个伺服周期内将加速度指令直接提到设定值,也就是在加速度的指令给定方式上不存在过度和平滑措施。

网友E(2014-12-17):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3次曲线就可以控到加加速度,不知为什么欧美习惯...

5次多项式,查看相关资料和曲线求导, 冲击最小, cos函数也不错. 但是sin函数就稍差些,只要是加加速度有个小冲击.

网友F(2021-12-26):
jerk是用来避免冲击的,不是避免打滑的。a>μg就会打滑。
单位时间位移S的变化率是速度V。单位时间的速度变化率是加速度a。单位时间的加速度变化率就是jerk。
V大只是S变化大,a大就会造成打滑了,Jerk大则会造成冲击了。
打滑与冲击两者区别可大了。
直观点:打滑只可能让您摔一跤而已,如果是撞车麻烦可就大了。

运动控制中可用jerk去避免出现“拐点”,避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