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信号问题

楼主(2009-06-03):
现场温度大约为35度,可热电阻测量后传到中控室,却显示55度,怎么回事呢?前天还好好的。

距离不太远,100米的信号线传到DCS柜,再100米传到中控室,其他也有一样远的,都好好的。有屏蔽,一端接地。三线制的热电阻需要补偿导线吗?信号传给(siemens)AI模块呀,以前是好的.

网友A:
请重点检查接线端子. 一般是因压接不紧,接触电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B:
看来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检查各连接点。

还有:“三线制的热电阻需要补偿导线吗?”这说法不妥。因为热电阻是利用导体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由于其引线大多为铜导线,其阻值也会随温度变化,为了克服这一影响,采用三根线的目的是消除外导线电阻值的影响,三线制补偿法大多用在热电阻的测量桥路中。其跟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是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C:
专业解释

楼主:
确实非常厉害,我认真呢检查了线路,果然是端子排线头松动,厉害,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D:
传感谢器的问题,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