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安装方法?

楼主(2009-06-03):
请哪位高手帮忙安川伺服电机SGMGH-30ACA61编码器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A(2009-07-03):
请你注意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的永磁角度.

网友B(2009-10-25):
一般而言需要额外的连接线来增加长度,一端公头接在驱动器CN1端口上,一端和电机屁股上的自带线端口连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