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和modicon 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具体配置如下:
有一套冗余的QUANTUM 67160 PLC,每块冗余机架上有两块NOE以太网模件,这两块以太网模件的IP地址在不同的网段,我的上位机也是双网卡,请问INTOUCH 10.0和PLC连接使用什么驱动程序?是I/O SERVER还是DA SERVER?怎么配置?

网友A:
如果用INTOUCH 10.0,那就应该用DA SERVER,安装好后运行、看着菜单就能配,很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