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计算_完整MATLAB程序(转)

楼主(2009-06-03):
基于MATLAB的电力系统潮流计算

%简单潮流计算的小程序,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数据输入格式如下:
%B1是支路参数矩阵,第一列和第二列是节点编号。节点编号由小到大编写
%对于含有变压器的支路,第一列为低压侧节点编号,第二列为高压侧节点
%编号,将变压器的串联阻抗置于低压侧处理。
%第三列为支路的串列阻抗参数。
%第四列为支路的对地导纳参数。
%第五烈为含变压器支路的变压器的变比
%第六列为变压器是否是否含有变压器的参数,其中“1”为含有变压器,
%“0”为不含有变压器。

%B2为节点参数矩阵,其中第一列为节点注入发电功率参数;第二列为节点
%负荷功率参数;第三列为节点电压参数;第六列为节点类型参数,其中
%“1”为平衡节点,“2”为PQ节点,“3”为PV节点参数。

%X为节点号和对地参数矩阵。其中第一列为节点编号,第二列为节点对地
%参数。
n=input(‘请输入节点数:n=‘);
n1=input(‘请输入支路数:n1=‘);
isb=input(‘请输入平衡节点号:isb=‘);
pr=input(‘请输入误差精度:pr=‘);
B1=input(‘请输入支路参数:B1=‘);
B2=input(‘请输入节点参数:B2=‘);
X=input(‘节点号和对地参数:X=‘);
Y=zeros(n);
Times=1; %置迭代次数为初始值

%创建节点导纳矩阵
for i=1:n1
if B1(i,6)==0 %不含变压器的支路
p=B1(i,1);
q=B1(i,2);
Y(p,q)=Y(p,q)-1/B1(i,3);
Y(q,p)=Y(p,q);
Y(p,p)=Y(p,p)+1/B1(i,3)+0.5*B1(i,4);
Y(q,q)=Y(q,q)+1/B1(i,3)+0.5*B1(i,4);
else %含有变压器的支路
p=B1(i,1);
q=B1(i,2);
Y(p,q)=Y(p,q)-1/(B1(i,3)*B1(i,5));
Y(q,p)=Y(p,q);
Y(p,p)=Y(p,p)+1/B1(i,3);
Y(q,q)=Y(q,q)+1/(B1(i,5)^2*B1(i,3));
end
end
Y

OrgS=zeros(2*n-2,1);
DetaS=zeros(2*n-2,1); %将OrgS、DetaS初始化

%创建OrgS,用于存储初始功率参数
h=0;
j=0;
for i=1:n %对PQ节点的处理
if i~=isb&B2(i,6)==2
h=h+1;
for j=1:n
OrgS(2*h-1,1)=OrgS(2*h-1,1)+real(B2(i,3))*(real(Y(i,j))*real(B2(j,3))-imag(Y(i,j))*imag(B2(j,3)))+imag(B2(i,3))*(real(Y(i,j))*imag(B2(j,3))+imag(Y(i,j))*real(B2(j,3)));
OrgS(2*h,1)=OrgS(2*h,1)+imag(B2(i,3))*(real(Y(i,j))*real(B2(j,3))-imag(Y(i,j))*imag(B2(j,3)))-real(B2(i,3))*(real(Y(i,j))*imag(B2(j,3))+imag(Y(i,j))*real(B2(j,3)));
end
end
end
for i=1:n %对PV节点的处理,注意这时不可再将h初始化为0
if i~=isb&B2(i,6)==3
h=h+1;
for j=1:n
OrgS(2*h-1,1)=OrgS(2*h-1,1)+real(B2(i,3))*(real(Y(i,j))*real(B2(j,3))-imag(Y(i,j))*imag(B2(j,3)))+imag(B2(i,3))*(real(Y(i,j))*imag(B2(j,3))+imag(Y(i,j))*real(B2(j,3)));
OrgS(2*h,1)=OrgS(2*h,1)+imag(B2(i,3))*(real(Y(i,j))*real(B2(j,3))-imag(Y(i,j))*imag(B2(j,3)))-real(B2(i,3))*(real(Y(i,j))*imag(B2(j,3))+imag(Y(i,j))*real(B2(j,3)));
end
end
end
OrgS

%创建PVU 用于存储PV节点的初始电压
PVU=zeros(n-h-1,1);
t=0;
for i=1:n
if B2(i,6)==3
t=t+1;
PVU(t,1)=B2(i,3);
end
end
PVU

%创建DetaS,用于存储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电压幅值的不平衡量
h=0;
for i=1:n %对PQ节点的处理
if i~=isb&B2(i,6)==2
h=h+1;
DetaS(2*h-1,1)=real(B2(i,2))-OrgS(2*h-1,1);
DetaS(2*h,1)=imag(B2(i,2))-OrgS(2*h,1);
end
end
t=0;
for i=1:n %对PV节点的处理,注意这时不可再将h初始化为0
if i~=isb&B2(i,6)==3
h=h+1;
t=t+1;
DetaS(2*h-1,1)=real(B2(i,2))-OrgS(2*h-1,1);
DetaS(2*h,1)=real(PVU(t,1))^2+imag(PVU(t,1))^2-real(B2(i,3))^2-imag(B2(i,3))^2;
end
end
DetaS

%创建I,用于存储节点电流参数
i=zeros(n-1,1);
h=0;
for i=1:n
if i~=isb
h=h+1;
I(h,1)=(OrgS(2*h-1,1)-OrgS(2*h,1)*sqrt(-1))/conj(B2(i,3));
end
end
I

%创建Jacbi(雅可比矩阵)
Jacbi=zeros(2*n-2);
h=0;
k=0;
for i=1:n %对PQ节点的处理
if B2(i,6)==2
h=h+1;
for j=1:n
if j~=isb
k=k+1;
if i==j %对角元素的处理
Jacbi(2*h-1,2*k-1)=-imag(Y(i,j))*real(B2(i,3))+real(Y(i,j))*imag(B2(i,3))+imag(I(h,1));
Jacbi(2*h-1,2*k)=real(Y(i,j))*real(B2(i,3))+imag(Y(i,j))*imag(B2(i,3))+real(I(h,1));
Jacbi(2*h,2*k-1)=-Jacbi(2*h-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