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的故障

楼主(2009-06-03):
      在调试的过程中,把所有的接线都连接好咯,检查好咯。可以运行,但是频率却上不去。而且某相电流过高。经过排查后发现时驱动板的问题,调换驱动板后,正常。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驱动六路波形(光藕输入)来确认

楼主:
用示波器来驱动六路波形的光藕,我没有试过。其实驱动板只是一个起驱动光的作用,而光藕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根导线吧。还有别的方法吗,来测量驱动板与光纤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