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光纤的好坏

楼主(2009-06-03):
怎么样来辨别光纤的好与坏呢?有很多的方法来辨别光纤的好还是坏。第一你可以用光来进行识别,把一头光纤对准有光的地方,另一头放在比较黑的地方,这样子才能看到光纤的强度是不是很好。若是亮度不够亮的话,那么可能是漏光咯。应该马上换掉,否则在应用当中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咯。就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不必要的损失。第二就是光纤在机器上面的时候,可以给板子通上220v的交流电,通过驱动来辨别,用视角来辨别是不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没有漏光等现象,以及光微亮的迹象,有应及时的换掉。这里的方法仅供参考,具体的还是的在现场。

网友A(2011-01-10):
学习!我现在遇见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好坏!

网友B:
现场曾遇到光纤问题,常用楼主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还请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