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siemens300软冗余

楼主(2009-06-03):
上位机用ifix,plc用siemens s7 300 双cpu,双以太网模块构成软冗余,ifixi要装什么驱动连接,怎么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l4驱动,sl4驱动,sl4驱动,sl4驱动,sl4驱动,

网友B(2009-07-14):
我们的IFix和SIEMENS PLC 的连接用的是SI7连接,可以和一台也可以和多台SIEMENS PLC 连接,先装SI7驱动,再设通道,添加数据块,测试连接,状态栏如果是GOOG,就说明通了。

网友C:
S7A,连接软冗余还需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