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测液位,如何写程序!!!!

楼主(2009-06-03):
我现在要算一个密闭容器内的天然气的体积,这个密闭容器上部和下部是半球型的(只是半球的一部分),中间是圆柱的,我可以用差压变送器测出容器内部液体的高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出其体积,知道容器的半径,急需,谢谢高手,我想写个s7-300的程序,不知道用什么公式啊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个球缺的公式

网友B:
相当于先建个计算模型,这样编程序就容易了。

网友C:
顶1楼,可以找一个球缺的公式 ,按公式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球缺体积公式=πh²(3R-h)÷3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人知道呢,我急死了

网友E:
不太明白,帮忙顶顶    球缺体积公式=πh²(3R-h)÷3

网友F:
有公式了,是不是就可以根据公式往里套数据呢

网友G:
要找公式累死人了,可以用切割法近似算出

网友H:
到底算啥啊一会天然气一会液体

楼主:
既然没有公式,那能不能给我个思路啊,我怎么才能算出比较精确的体积呢,知道液位了

楼主:
继续寻找啊,难道就没一个人知道的

网友I:
公式不是给你了啊。。。。动动脑子撒、、、

楼主:
不是那个公式啊,继续问

网友B:
和我联系吧,QQ:330974501,我知道怎么算,但还需要问你几个参数。

网友J:
bingjinguo  发个帖子把思路给大家说说

看来想知道的人很多

网友B:
容器是两个球缺和一个圆柱体,根据液面的高度需要分三种情况:一是,液面在下面这个球缺内;二是,液面在圆柱体内;三是,液面在上面球缺内。因为通过压差变送器可以实时监测液面高度,那么体积就和液面高度形成一个函数。第一种情况:用球缺公式,公式中的球缺高度就是检测的液面高度;第二种情况,用球缺公式和圆柱体体积公式,圆柱体的高度就是检测到的液面高度减去下面球缺的高度;第三种情况,最复杂,用两次球缺公式和圆柱体体积公式,计算上面的球缺时,要先计算液面以上的空间的体积,然后由球缺体积减去这个空间体积。

不知道说明白没?可以交流:QQ:330974501

楼主(2009-07-08):
谢谢bingjinguo 大侠的回答,非常详细,我已经理解了,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K:
16楼和17楼分析的很细致入微

网友L:
原来是这样的呀。看来楼主要多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