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惯量?

楼主(2009-06-03):
现有一夹送装置,下辊为驱动辊,上辊是被动辊。下辊65KG r=105mm,上辊38KGr=40mm.  上辊的起停全由摩擦力来实现。上辊通过材料到下辊的压力为67KG!!!

请高手帮我酸酸!!

网友A:
可以认为是圆柱体过轴线,所以J=mr^2/2。J1=38*0.04^2/2=0.03;J2=65*0.105^2/2=0.358

楼主:
谢谢!!这只是每个单辊的惯量,被动辊应该怎么折算到电机轴上呢??种惯量应该怎算呢?还请教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按纯滚动考虑,以直径比为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仅供参考。

楼主:
上辊的惯量一定要折合到下辊上的,就可以理解为在一个标准的圆柱上附加了一快物体。所以电机轴的负载事实上是个不规则的物体!!

网友B:
视为啮合关系可能更接近实际工况。

楼主:
但上辊的动力传动却是完全靠摩擦力来传递的。若上下有齿轮耦合就好多了!!

网友C:
如果运动时两辊不打滑,应该可以视为啮合关系;
如果打滑,则估算摩擦力,算力矩。(个人意见)

网友B:
摩擦力矩不必计入惯量,只视为负载力矩就可以了。

网友C:
但是假如将两辊间的摩擦力当成负载了,上辊的惯量岂不用考虑?
因为上辊的运动其实就是由摩擦力驱动的。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C:
因为考虑负责的惯量,其实就是为了考虑其加减性能;
而此处上辊的加减速就是由摩擦力提供,如果将两者间的摩擦力当成负载力矩,岂不是重复考虑了?

楼主:
上辊是由摩擦力驱动的,两辊间的摩擦力当成负载也是对的。但这是计算力矩时需要的,惯量是另一概念!你可以想一下,停的时候,下辊已停,可上辊还在有巨大的惯量前进!!

网友C: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就像我最开始提到的,如果摩擦力不够大,下辊停了,上辊飞了,就只要就算摩擦力;
如果摩擦力够大,就当成齿轮啮合,负载力矩则要看上辊与其他部件作用力。

楼主:
但你的(不够大/够大)没有具体的标准,实际工况当然是让夹送料不打滑且能最大加速。我最开始也就提到了上辊的压力67KG 若有需要,这个值是完全可以用的。在实际应用中,这个力也是相对稳定的,再大就会导致太紧,送料不畅,太松则会打滑!

网友C:
我指的够大是指最大加速度时,上辊所需加速力矩与上辊其他负载力矩之和。
既然不会打滑,我认为应该就可以像波恩所说的按啮合关系算。

楼主:
若要计算还需那些参数??麻烦帮我算一下!!谢!

网友B:
“好好的学习”关于摩擦力矩的提醒很好,应该据此重新审视上滚转动惯量对电机的影响和作用,啮合关系的提法感觉有问题。

楼主:
在实际工况中,上辊惯量明显比mr^2/2所算出的惯量要大的多(差不多10倍)。这当然是我们从原机的伺服电机选型所倒推的结果。但如何折算确是个难点!

网友B:
“下辊65KG r=105mm,上辊38KG r=40mm”———上下辊是实心、等长、同材质的吗? 什么材质? 长度多少?

楼主:
同样的材质,钢外包橡胶。L=900

网友B:
反思本人在16楼的疑问,其实齿轮啮合传动中,被动齿轮施加给主动齿轮的也只是由齿面力转化而来的力矩和径向压力,这一点与楼主的应用在纯滚动工况下基本一样,因此还是应该考虑纯滚动态下以直径比为传动比,将被动辊的惯量折算到主动辊侧(会扩大105*105/40*40=6.89倍),或者伺服电机轴上。

另外,由于辊子材质为“钢外包橡胶”,所以转动惯量不能简单地以单一材质的圆柱体惯量计算,而应该分别计算钢芯和橡胶圆筒的惯量再累加。

打滑工况下的等效惯量显然不同于纯滚动工况, 个人以为应该低于纯滚动工况。

还有,被碾压传送的材料的质量是否也应计入轴侧惯量?

网友D:
通过上图设定驱动辊65KG,R=105mm,实心。从动辊38KG,R=40mm,实心。长度900mm。其它的不设置,默认为0。
不过软件设置要一个摩擦力矩,我不知道如何计算,就没设置。感觉如果设置上结果会更准确。
软件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但不知道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是如何得出的。我没有设置减速比啊。

网友B:
0.3583+0.0304*105^2/40^2=0.5678 可见传动比(105^2/40^2)恰恰已经自动被计算进去了。